[未解决]
麻烦问下这个贴片电容什么用处

楼主(2017-11-22):
麻烦问下这个电容什么作用usb旁边的好像是c18 。。。。。。。。。。。。。。。

网友:
当然是虑波啦,这也用问吗,你是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只是自学而已 还有就是掉了会怎么样

网友:
掉了有可能啥影响都没有,但装上这电容,这一路的电源滤波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4楼正解 你完全可以把他焊接上去 我看好你哟

网友:
感觉电脑稍微卡了点剩下无大碍 还有就是没有热风枪只有电烙铁能焊么

网友:
能用电烙铁焊么没有风枪!!!!!!!!!!!!!!!

网友:
什么情况 比我还水啊!!!!!!!!!!!

网友:
这个是有用的。当你插USB设备时电容放电。然后电容自己在慢慢充电。起到稳压作用。电容一般是:隔直,滤波,旁路。这里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
什么意思 电容掉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