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M不开机路0.24不显示

楼主(2017-11-22):
板号是X550MD REV2.0
拿到本不开机,0.24不显示,各路电压都有,这本待机输出5V,没有3.3V。略一思考,我先刷了BIOS,结果还是不显示,为了快出结果,我到论坛找帮助,果然有结果,看来应该是通病了。带着小得意,我顺利找到了ANX1121芯片加焊,依贴加热了显卡,就在我顺利的做完一切,以为该装机收银子时,曲折来了,没看到以为的开机,正郁闷的拿起板看时,发现都是大意惹的祸,1121的背面有个黑色贴纸,加热时没拿掉,小件掉了,再加电开机跑0.33A,好了。
在此也给像我一样大意的修友提个醒,别再象我这样曲折了。
同时感谢原作者的分享!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8343-1-1.html

网友:
华硕修的少暂时还没有遇到过这问题,小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千万不能大意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加热还会掉东西

网友:
楼主厉害, 同厂牌不同的机型 ,相同的版号, 也能被您找出来使用, 站内的高手如云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 一向都不好修,图纸也少

网友:
ni zhe jiao chang zai heibian zou na you bu shi xie de

支持 反对

网友:
俺 看见华硕就像做数学题目那样 看见一大串数字的题目一看见就有点怕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么好的吗

网友:
胆子大 心要细。。维修一定要做到这样。。不然自己吃亏啊

网友:
楼主,ANX1121这个应该是图像信号转换芯片吧?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话,加热容易返修不?ANX1121 是什么芯片啊?转换芯片?

网友:
分享人的最美丽啦,哈哈!!!!!!!!!

支持 反对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

网友:
想起了我以前也没撕纸,焊着焊着,纸翘起来,把小件一起带起来了 ,死活搞不亮,,现在想想 我这鱼木脑袋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牛逼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很多这种情况的 有时候加热后边贴纸会起泡会把芯片弄掉

网友:
还没遇到过,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这么好的吗
是的!没错 下面有原贴!你可以去 原贴看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么有遇到过,保留下,用的着的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个CPU坏的呢,不想冒险了 ,重新做CPU风险太大

网友:
我一般焊接芯片都要把周围清理干净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维修也是细心活

网友:
我对华硕的点位图看着就心虚 不太会用 而且华硕的点位上面的信号不知道怎么查 按着标准名字去查的 可是显示不出来的额

网友:
有时候修机子也要小心啊,不然后面就难搞

网友:
华硕我现在修起来都觉得累,技术在哪里,跟不上的节奏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东芝好像L600 妈的加热显卡 背面电阻就跟着掉

网友:
粗心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