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9维修案例

楼主(2017-11-22):
机型:iPhone6 16G 单主板
故障:开机自动恢复模式,刷机报错9
维修流程:
拿到主板看了一遍过去,主板整体状态还不错,没有进水腐蚀等现象,于是直接开干
上电接可调电源4.1V,没有漏电,触发开机电流正常跑,30——50——80——120——150——180——100——90电流最终定在90,心想这不就是刷机的事儿吗,于是直接上外壳刷机测试,看着开机亮白苹果心想CPU应该没有大问题,刷个11.0.3的系统上去,竟然报错3194,先不管,网络问题或者固件不对,去下载个最新的11.1.2的系统试试看再说,顺利刷到进度条模式了,但是,刷机刚刚开始,就报错9,当场心就凉了一半了(就怕是码片有断线)我想这是天意,拆开指纹码片U0301的屏蔽罩,测量码片到CPU的数据线AP_TO_EEPROM_I2C_SCL、AP_BI_EEPROM_I2C_SDA的上拉电阻测试点对地二极体值,有一个是700多的,还有一个700多和400多跳变,这把彻底心凉了,CPU到码片数据线断线,是刮骨疗伤呢还是干CPU呢,进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还是干CPU,刮骨疗伤挂不好就把U给直接干挂逼了又得回头来干CPU,进过一番折腾,发现主板焊盘挂逼,飞线补绿油,最终打值正常,刷机一次过。维修到此完毕:

网友:
码片的电路图,标注了一下电路,忘记写到1楼的帖子里

网友A:
实地的干CPU很溜啊,出来又是大师傅一个,求大神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干CPU很溜啊,出来又是大师傅一个,求大神带

       来实地带你干U,带你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实地带你干U,带你飞。

这么溜溜的嘛

网友C:
这是老徐?,哪一年的相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实地带你干U,带你飞。

我在实地,今天看到你又装逼了 老徐,而且还不带我

网友A:
老徐那时候,长得贼俊俏,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徐那时候,长得贼俊俏,现在不行了

                岁 月 无 情

网友:
修好               保修多长时间啊???

网友:
现在什么样了??看看!!

网友D:
楼主技术真好 ,cpu直接干 完美 大师 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真好 ,cpu直接干 完美 大师 呀  。。。。。。。。。。。。。。

多谢夸奖,我还觉得手工很一般,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新人刚来,多多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老徐?,哪一年的相片的。........

老徐现在头发都快掉完了,当年还是蛮帅的

网友E:
小弟手里遇到小6 待机下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9,加焊CPU跟硬盘之后好了 用了4天问题又出现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在论坛打了好多年酱油 现在决心好好学习 希望各位前辈 大师师兄多多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弟手里遇到小6 待机下无限重启白苹果刷机报错9,加焊CPU跟硬盘之后好了 用了4天问题又出现了现在不知道该 ...

加焊CPU不一定稳定,可以去试试刮骨疗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焊CPU不一定稳定,可以去试试刮骨疗伤

我又重新加焊了硬盘,刷机成功现在测试待机两天没暂时有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