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不定时蓝屏 灰屏

楼主(2017-11-22):
新机子技嘉h110 8g金士顿 cpu i3 7100蓝宝石a卡 rx560D 不定时蓝屏黑屏 灰屏咋回事 win7系统换了两遍 看爱奇艺和斗鱼直播会不定时出现这故障 换win10系统看爱奇艺视频全屏模式会出现这种黄屏灰屏故障 硬件都换过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大神解决
win7
win10

网友:
看别的软件有么有问题。再试试换个显卡可能兼容问题

网友:
先重装下显卡驱动看看怎么样,再不行那应该是显卡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个人建议 不安装 独显试试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范围太大了

网友:
有集成的话,先用集成玩儿两天试试,没问题就还是显卡

网友:
换内存条测试一下试试,一般蓝屏和内存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 不好怎么去查啊!只有慢慢的换件去看

网友:
不安装 独显试试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集成显卡测试一下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显卡过热 再一个就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安装纯净的系统,再安装官网提供的驱动试试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主板跟cpu的兼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