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电池电池提示要更换,想自己换电芯,怎么弄?

楼主(2017-11-23):
我的笔记本电池电池提示要更换,想自己换电芯,怎么弄?

芯片型号如上图。
直接将电芯拆下来换,电路板会不会锁死呀?

网友:
我试过自己换电芯会锁死,也许可以先用另外一组电芯并上去再换,种方法就没有试过,有的资料说电芯片一旦检测到电芯电压为0V就会认为电芯损坏,就锁死不允许再充电,以防止发生故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试过自己换电芯会锁死,也许可以先用另外一组电芯并上去再换,种方法就没有试过,有的资料说电芯片一旦检测到电芯电压为0V就会认为电芯损坏,就锁死不允许再充电,以防止发生故障!

网友:
以前换过    可以           的           不知道      现在   现在买个电池成本也低   还不如买个呢  省时省力 方便

网友:
自己想换个大容量的电芯,原装是1800ma的,我想换成2500ma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