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 DGS不触发,一个330K下拉电阻的问题,求指教。现在板已经换了一个1.5K亮机

楼主(2017-11-23):
华擎B75M DGS,问题开始是不触发,3V是一个1117转出来的,三个管用代号123。1号1117转出3V到了2号管,2号管由3号管控制,2号管要低电才会导通让3VSB出来,3号管B脚有0.72V了,C脚经一个330K的电阻才到2号管的G脚,问题来了,这个下拉电阻这么大,拉不低2号管,我试过换220K也不行,最后换了一个1.5K的电阻,正常亮机了。想问一下大神们,这样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GR777其实不是下拉电阻。电阻GR777和电容GC801组成延时电路,3号管的C极状态改变会延时到达2号管的G极。你就是把GR777变成0欧,结果不过是变成0延时而已。至于330K拉不低会不会是2号管不良导致拉不低

不管怎样,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GR777其实不是下拉电阻。电阻GR777和电容GC801组成延时电路,3号管的C极状态改变会延时到达2号管的G极。你 ...

哦,谢谢指点,原来这样的组合可以延时

网友:
已经很久没修台式机主板了,如果换做是我,必定修不好; ,唉

网友:
2号管B极应该是5v而不是4V,3号管或GC801有可能不良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R777其实不是下拉电阻。电阻GR777和电容GC801组成延时电路,3号管的C极状态改变会延时到达2号管的G极。你 ...

延时作用,谢谢高手指点,一直只听说延时电路,不知其理,现在有点明白

支持 反对

网友:
为什么要延时呢,难道是嫌电脑启动太快了?

网友:
收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很详细,思路很清晰

网友:
GC801电容有测过正常吗?会不会容量减少?

网友:
还不如直接飞线解决呢,方便省事。能造成这样的效果多数是管子有点老化把

网友:
虽然看不懂。。。能修好就是高手11111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经很久没修台式机主板了,如果换做是我,必定修不好; ,唉

网友:
板修好了,手还描个图,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要是修到这种问题的。我最多找个电路图纸对比下修。楼主真行。能在板上就直接画起电路图了

网友(2017-12-30):
高手如云啊  厉害了老铁  表示没思路

网友B:
这个电容 在5VSB出来 的瞬间和管子导通 的瞬间相当 于短路 ,这是电容 的特性,,这样会不会好理解 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 在5VSB出来 的瞬间和管子导通 的瞬间相当 于短路 ,这是电容 的特性,,这样会不会好理解 点,

原来这样,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