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板号NM-141用鲁大师测试掉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7-11-23):
     联想Y400 自己收购回来 客户说有时会掉电 以为只是CPU风扇灰尘太多 造成散热不好 清理了之后 开机还是掉电 特别是用鲁大师测试显卡性能的时候掉电特别快 看论坛有几个说是换显卡MOS管好 四颗  我仔细看了下 这四颗管子 不太一样 料板上没有   看着管子会不会虚焊了 先加焊看看 加焊测试鲁大师 怎么都没有问题了额。

网友(2018-05-17):
是显卡上下管吗,只是加焊就解决了,楼主强

网友A:
我这个本基本现象一样,放歌一天都不没有问题,鲁大师压力一测试温度最多70几度就断电了。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本基本现象一样,放歌一天都不没有问题,鲁大师压力一测试温度最多70几度就断电了。

可以按照此方法试下额  可以的话 告诉我。

网友(2018-08-12):
楼主,按照你的方法,四个管子,我是重新植锡的,测试一下,没有问题了,不知道能坚持住不,你修的那个没有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