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迅维936烙铁 这个升温速度如何?

楼主(2017-11-23):
我自己用的安泰信936  估计是山寨的,升温非常慢,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焊接零件如果下面有铜箔基本上就搞不定必须热风枪配合用。但是又不能换别的烙铁(我有几个好的烙铁头  非常耐用的  只能用在高端或者改装的936上面)想换个高频的但是烙铁头不支持,不知道迅维这个936性能如何,化锡能力如何    主要是天冷了升温比较困难,用过的帮忙参考下

网友A:
用936要把店门关上,要不北风-吹都凉了。估計你是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936要把店门关上,要不北风-吹都凉了。估計你是这问题。

难道所有的936都这么不得劲。我还以为我的该换了  不想淘汰我那么多烙铁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所有的936都这么不得劲。我还以为我的该换了  不想淘汰我那么多烙铁头

买个高频的吧,936无论谁家的都是那样,回温慢的不行...

网友D:
那就调到400+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关键看烙铁的功率,不是什么高频。我的安泰信306H是90W,还行。但也要看烙铁头和发热线圈是不是原装的。上次更换的线圈好像就不是原装的,发热慢。这次换的就可以了。烙铁头关系也很大,这种烙铁头是铜和钢的复合材料,元素含量不同传热效率也不同。

网友F:
我是东北的,一般都放到380左右吧。。。挺好的 用了6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调到400+应该没有问题

我常年烙铁都在480   到了这个季节就没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个高频的吧,936无论谁家的都是那样,回温慢的不行...

高频的好像只能用专用的头子  我的备用头子不适合高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东北的,一般都放到380左右吧。。。挺好的 用了6年多了

我的这个936  480位置,焊接大锡点或者有铜箔地方就明显搞不动     有时候勉强焊上去但是锡渣还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看烙铁的功率,不是什么高频。我的安泰信306H是90W,还行。但也要看烙铁头和发热线圈是不是原装的。上 ...

我的烙铁头被我改装了  应该也会影响热传递。但是普通的烙铁头 用起来太费了

网友:
安泰信正品也就那个鸟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好像只能用专用的头子  我的备用头子不适合高频的

要不就用936改装的t12,就换个面板及手柄,80元左右,听说比936好很多

网友G:
还用936?  早就应该丢进垃圾桶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高频的好像只能用专用的头子  我的备用头子不适合高频的

为了一个5元的头子,何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了一个5元的头子,何苦呢。。。

原装威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还用936?  早就应该丢进垃圾桶了

舍不得烙铁头啊,烙铁还没有烙铁头值钱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用936改装的t12,就换个面板及手柄,80元左右,听说比936好很多

咸鱼有很多 5秒化锡,但是总感觉不耐用 跟玩具一样

网友H:
挂咸鱼卖掉啊。
内在不行,再好的外表也没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咸鱼有很多 5秒化锡,但是总感觉不耐用 跟玩具一样

我用的山寨的936,拆了看了那个面板,比玩具更不如...

网友:
天冷了 也不至于升温慢啊!我估计你的烙铁肯定是有问题了!我的烙铁跟你的型号一样的、我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电路没问题、后来换了一个面板就好了!20几块钱

网友I:
我用的JBC,3秒化锡,回温超快,高频 T12都没这个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挂咸鱼卖掉啊。
内在不行,再好的外表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挂咸鱼卖掉啊。
内在不行,再好的外表也没用啊

本来是单独包装的  我嫌占地方,就给他取出来包一起了,估计没人买  。  待会儿看个高频的,天冷了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山寨的936,拆了看了那个面板,比玩具更不如...

我这个也是山寨的  上次摔了一下我去PCB都成2半了,飞了十几根线继续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山寨的  上次摔了一下我去PCB都成2半了,飞了十几根线继续用

上迅维的高频焊台吧,便宜是真没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迅维的高频焊台吧,便宜是真没好货....

不知道迅维的能不能改装用这个烙铁头

网友J:
一个烙铁换掉不就好了、头挂在咸鱼上肯定有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个烙铁换掉不就好了、头挂在咸鱼上肯定有人的

我现在发发试试  如果能卖出去就秒一个高频的

网友:
1、把一点点锡丝(不要太多,只是填充烙铁头与发热芯接触的部份)塞进936烙铁头里面,再把发热芯加热放进去。让锡丝熔化与936头充分接触,填充间隙。这样回温非常快。
2、要不在X宝上找人订做用日本Z11硅钢片的936全铜变压器(价格60-80元左右),做到80-90W,发热芯不用换。1321发热芯一般能用到100W-120W左右。

一般按1点加锡丝填充烙铁头间隙,假如变压器是60W正规厂家的,就会有明显变化。山寨的垃圾变压器建议换掉。
经过这两样改进,回温速度一流,变压器相当于发动机,发动机排量大了,锡线填充密封相当于油门灵敏度提升。焊大焊点用大马蹄头4C、5C头,分分钟干掉什么高频,T12。

测试回温反应速度:拿杯水,把烙铁头放到水里。1秒后灯一直亮不灭。从水中拿出烙铁头,灯灭。反复测试。

注意:
1、久不久要给烙铁头填充锡丝,相当于按里程数给车换润滑油,清空滤芯。
2、每次换头都要加热、避免搞碎1321陶瓷发热芯。

网友:
936 烙铁头  才几块钱 一个   我买了 几十个 最后 全扔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JBC,3秒化锡,回温超快,高频 T12都没这个好用

有钱人啊 多少钱买的    想问下  用弯尖烙铁头   能化开高温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钱人啊 多少钱买的    想问下  用弯尖烙铁头   能化开高温锡吗

可以,非地线焊盘无压力,地线焊盘有点吃力,我用的是0.3MM的弯尖头

网友:
换个T12,回温刚刚的换个T12,回温刚刚的

网友:
烙铁这东西,真的要靠功率!没有足够的功率裕量,啥都是浮云!

网友:
我的 安泰信936B 还行吧,基本上350度都很热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舍不得烙铁头啊,烙铁还没有烙铁头值钱呢

那入手二手威乐吧        不是很贵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咸鱼有很多 5秒化锡,但是总感觉不耐用 跟玩具一样

用了才知道好用,前提不管焊台还是开关电源烙铁都要接地。616的板子8秒化锡,英华家的或者某个很难找的板子4秒化锡,温度区间200-800.主要你买英华家回温快的头不然都一样。拿cpu电容来说,a1322大刀头头部实际温度500秒下华硕h61,430秒下技嘉h61. t12 普通回温头460秒下华硕,400秒下技嘉。换高回温头低温焊大焊点,这是重点。加热快就是4秒和12秒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用了才知道好用,前提不管焊台还是开关电源烙铁都要接地。616的板子8秒化锡,英华家的或者某个很难找的板 ...

说的很有道理  有朋友说936都差不多, 让换个高频的 但是看高频的烙铁头都好大   不适合精密元件焊接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  有朋友说936都差不多, 让换个高频的 但是看高频的烙铁头都好大   不适合精密元件焊接

我就是讨厌936头太粗,有时候想偷懒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就是讨厌936头太粗,有时候想偷懒都不行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高频烙铁推荐   最好小刀头比较好配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高频烙铁推荐   最好小刀头比较好配的

没用过高频,没法推荐。用小刀头回温也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用过高频,没法推荐。用小刀头回温也快不了。

之前在公司用的快克207H 好像  头子大   升温时很快,对付大接地 秒   ,但是好贵  而且头子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