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240mc液晶显示器通电不亮

楼主(2017-11-23):
今天客户送修DELL液晶显示器说是接触不好偶尔能亮偶尔不亮,接到机器后更换电源后试机机器不亮,和客户沟通后拆机检测先排除是否 有接触不良现象,先检查电源接口没有问题,检测供电 12V.5V.3.3V 1.5V都正常,用手模芯片没有发热现象,怀疑MCU程序损坏,买了一份刷上后机器正常。重要提示,1刷MCU一定要先备份再刷,2对好屏型

网友(2018-09-18):
刷MCU一定要先备份再刷,对好屏型

网友:
程序坏了,也真是什么鸟现象都有

网友:
修过3.3v的管子不行的,bios还没遇到、、。

网友:
程序坏了也能导致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