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8G-i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23):
在淘宝上买了5块富士康A8G-I,用其中一块装好一台机子,用了2个小时,突然自动关机,指示灯闪烁,断电后再上电,无反应。拆机,测量,没有3.3v待机,下好图纸后找原件找 不到。图纸不对。对比好板, u40产生3.3vsb,u40的5vsb是q32过来的,q32受控于q50,q50的G极好板是3.3v,坏板是0.3v,这个3.3v是哪出来的哪,用我的跑线神器测量,这个3.3v到io的67脚和u34的2脚 ,3.3v肯定是u34出来的,从好板上拆u34到坏板上。待机正常。此机修复。u34上面标的AAA43,一直不知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不触发?好运气,有图子打开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效果明显!确实是高手,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小白 在这学习了

网友:
还好有好板对照着修。。。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对富士康的 板子不感冒

网友:
已经收藏好了       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淘宝二手主板水深由此可见一斑,各种暗病比比皆是

网友(2018-01-06):
台式机来了一般都换班了,amd就建议客户换英特尔

网友:
要看图纸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厉害了老铁  表示没思路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經驗。 謝謝。 u34型號(部件號)?

网友:
淘宝买的没质保吗?不是应该有一个月质保的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看了下,觉得我现在也有这思路了

网友:
你可以拆下来测一下 看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