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进水之后怎么处理,如何维修?

楼主(2017-11-23):
iphone 进水黑屏了没有关机,随便胡乱按还开始唱歌。但一直能听到机身里嘶嘶嘶的声音。吹风机吹了会发现要关机才关的。昨晚把sim 卡取出来一晚上埋在米里,今天忍不住想开机但是没有反应插上电源里面又开始听到嘶嘶嘶像是烧电路的声音和昨天一样。是没救了么?

网友:
苹果6进水不能开机怎么办?
1、进水后不能马上尝试开机。一旦尝试开机,会加重主板短路烧坏的面积。
2、不要晃动iPhone。如晃动iPhone,水会流动,iPhone内部进水有可能会扩大。
3、按顺序对进水位置清理。将Sim卡迅速取下,擦干iPhone外壳、DOCK接口、
SIM卡卡槽里的水。
4、吸干或者擦干水分也不要立刻开机。必须专业人士清理内部主板每个芯片的水分。
进水无法开机,大多是主板电源、cpu、硬盘等芯片短路烧了。需要维修主板。一般一个芯片也就200,以下是维修时候放大镜拍下的主板芯片图:

网友:
刚刚维修归来。
24小时之前掉入水中,立刻捞出来。因为人在外地,只能先带回家,擦干在米缸中放置一夜,今天中午才赶去维修点。
网上很多的抢救土方法其实都有误区,因为手机的进水程度从外观是很难判断的,有一个问题是放米缸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就是——内部发霉

放米缸只适用于轻度进水,一旦内部水较多,并且手机一直包着不通风,内部很快就会发霉。我的手机拿过去师傅说发霉问题已经算有些严重了。要杜绝发霉,必须在维修处打开手机,将内部零件用特殊清洁剂(绝不能用酒精)彻底清洁和烘干。否则就算手机当时感觉正常开机了,也会后患无穷。

分享一下老师傅告之的正确抢救姿势:【1】捞出手机,立刻关机 【2】充电口朝下轻轻甩动,尽可能甩掉一点充电口的水珠,防止水珠流入手机深处,伤害关键部位 【3】擦干手机,有条件就用棉签把充电孔和耳机孔擦干【 4】通风静置!不要吹风机,也不要纸巾包裹,不然会加剧发霉 【5】第一时间去专业维修点拆开清洁和检查修理。

总的来说,只要屏幕和主板保住,那问题就不大,小零件都不贵,也好修理。我的屏幕还行,主板就有点悲剧,有发霉并且多处短路,只能祈祷了。网上那些放米缸就能恢复正常的,应该都是是进水程度轻,关键部位没有进水的。但谁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发霉,毕竟一个iphone6s也不少钱,还是不要太冒险了。

现在还在等师傅修理完毕的电话T.T

网友:
玩辐射岛半小时,烫的直接把水分都蒸发了

网友A:
首先先检查手机受损情况,如果只是掉进水然后迅速捞起来了,屏幕是亮的,只是触屏不灵或者关不了机,这是正常情况,受损并不严重。就自然晾干一周,或者放进米缸。一周内不要使用,过后手机一般不会出现大毛病,完全不用拿去维修。

如果是洗衣服忘记拿出来了等情况发现时手机已经在水里泡了一段时间。这种情况手机就受损比较严重了,黑屏应该就是主板烧坏了。第一当然是捞起来关机。在家里的话肯定是要放在米缸的。但是比如苦命的我,在学校的话就基本没得其他办法了。只有迅速最近的找到苹果授权维修店去修理。千万千万不要去小店!!!没几个会修iphone的!特别是进水了导致的主板或者屏幕问题!你去小店他给你拆机了苹果售后那里很容易出问题的!比如换不了新机!!你去苹果售后之后他一般都先给你说进水的,2500换新机1500维修,但是维修又很容易出问题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就是让你换新机!不要被迷惑!坚持说修!只要你没买很久(像苦命的我才买1个月不到),他都会给你换新机的!
但是!还是要花1500!

网友:
【如何拯救掉坑里的手机】【其实我只想讲一个故事】今天室友的手机掉坑里了,她描述的情况是:耳机孔朝下全部浸没。当然,是在厕所尚且未被二次污染的情况下。她眼疾手快捞了出来,结果发现手机自动关机。我帮她把水擦干净以后(包括把纸巾搓成长条伸入耳机孔吸水)发现机子内部应该渗入大量水,学校偏僻,没有什么专门的维修点,只能求助校内电子维修站。
虽然看了诸多回答是,不要去小修理店拆机,但是迫在眉睫,人不可以一刻无机,我就陪我室友去了。
短短几个小时后,店里的人打电话来说机子修好了,里面进了超级多的水,想想也是,整个浸没了。修理店的人还说,【如果再晚一点送来就没救了,因为电池在里面,与水发生反应,两三个小时就全腐烂完了。】
--------------------------------------------------------------因此,这就得出【结论】:1.  进水后不要充电;2. 不要用吹风机(我的理解是,它会加速电池与水的反应);3. 不要暴晒(温度原因);4.放米里吸水速度太慢,水没被吸完电池造就烂完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放米缸有用,有些没用,笔者认为是进水程度不同的缘故)。

速速拿去维修店打开天灵盖去水!!! 在这点上,是和抢救病人一样的道理,争分夺秒!

Ps:有一次在外面吃饭,服务员上菜时打翻茶杯水从我手机的耳机孔进去了,一开始以为没什么,后来发现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听不到我声音(事件发生后半个小时内),之后我用纸巾揉成细尖儿戳进去吸水,完了以后用耳机插进去,发现biāo出了很多水,这些水是光靠纸巾无法去除的,只有靠耳机挤压才能出来。
这也算是一招 当进水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的方法。

网友:
千万不要检测能不能用。。。擦干之后放大米里,大米不够放其它粮食里埋上。亲测有效(上午才把手机从芝麻堆里捞出来)。

网友:
千万不要找小修理店,如果被拆开了,苹果公司就不能以旧换新了!反正吃过亏!你这种情况就换机就好!如果拆过了,那就尽量修好吧,实在不行,把尸体卖了,买新的手机好好保护吧

网友:
在这行工作有15年了比较有发言权,Iphone进水常见的一些解决方法

1.以最快速度把它从水里把它捞出来(速度要快,争分夺秒)。

2.立即关掉iPhone。按住电源按钮,直到它关闭为止。开机状态下,如果水慢慢渗入到电路,会引起短路,而关机后,就可以很好的避免短路,造成主板损坏。

如果进水后屏幕变黑,不能按电源键开机,一旦 设备进行工作,很容易发生短路,造成主板损坏,有些人爱机心切,就想试一下能不能开机,要控制自己啊。

3.立即断开任何耳机连线、端口、充电器、USB线缆、外壳配件。因为它们会滞留水分。屏幕保护膜可以不揭开,除非你看到里面有明显的水泡。

4.用布擦干iPhone,尽可能地干,用吸收性材料擦拭屏幕、侧面和背面。要特别注意电源按钮、音量按键、静音开关、扬声器、麦克风和音频输出插孔,尽量把所有肉眼可见的水分擦干。

记住:建议不要用吹风机或者暖气、炉子烤干。就算用吹风机吹,也不要用热风,一定要用冷风,否则可能造成主板变形。

5.如果可能的话,试试用棉签从音频输出插孔和小缝里吸收多余的水分。如果你没有棉签,用笔尖或棍子隔着T恤或棉布戳一戳也可以。【网上常见的大米干燥法通常用在这一步】。

6.弄干燥后怎么处理

其实,那种级别的干燥作用只是暂时的,或者你进水的特别特别轻微才有用。正常来说一定要经过下面的步骤,不然手机也是暗病明病多多的。

苹果在手机里面设置了几个标,那种材料只要遇到水就立马变红。

只要是其中一个标变红,对不起。苹果售后的大门将不再对您开放。

所以我非常建议,进水的朋友,售后不行,也一定要去像我们这种工厂店用超声波从内到外,帮你把主板,内屏,排线全部做个清理。

网友:
kx昨天晚上把手机放到了有水的桌子上 放了15分钟 拿起来的时候把水擦干了 还用吹风机吹来着(之前手机上有水 充电时断时续 就用吹风机给吹好了)然后再用的时候反应有点慢 我以为不是水的问题了 就关机然后又开机 结果整个屏幕接触就用不了了 还稍微有一点点花屏 我就在知乎上搜怎么办 说是放米缸里就行 我就把它埋米缸里了(开着机 因为关不上了) 刚才一看 一点事都没有了 只是屏幕左下角有水渍 但不影响使用。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学我关机之后再开机 关上机把水擦干就扔米缸里埋好就行 如果是轻度进水 这方法大部分都管用
我再用用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现在是进水的第二天 没有任何问题 屏幕里的水渍也少了很多 应该是干了 好神奇

网友:
iPhone6S掉过一次洗脚水里,瞬间捞起来,吹风机吹几分钟就开机继续用,现在过去小半年了还好好的,木有一点问题。

网友:
千万不能拿吹风机吹,也不能暴晒。捞出来后,第一时间送维修点拆开,拆开是不收费的,拿回来拿棉签轻蘸干,接下来放通风处或者插进米缸里,过程中切记严禁尝试开机或通电。凉十到二十天左右再拿回售后尝试开机,自己也可以试试能不能打开,不能的话刷一下机试试,还不能的话只有换新机了。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比如大半夜什么的,第一时间应该插米缸里,密封好米缸。前车之鉴,希望能帮到谁。

网友:
其实最好是用吹风筒背面抽风~

网友:
只要主板没坏,没什么不能修的。其实主板坏了也能修,就是贵点……
主板没坏的话,估计就是某几个总成当中的一个或几个短路被烧了。这时候就看你运气烧的是哪个总成了。有的便宜的几十元成本,加上人工也不过百元。但如果烧到屏幕,投入就大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检查手机受损情况,如果只是掉进水然后迅速捞起来了,屏幕是亮的,只是触屏不灵或者关不了机,这是正 ...

放心吧,进水机是不可能给你换新机的。直接非保,随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