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三星A5000拆机解说

楼主(2017-11-23):
今天碰到一台三星A5000手机需要拆机,所以我把拆机的过程详细的用图片展示出来

三星A5000灰色的

手机的背面

先把手机关机,再用大功率热吹风对手机屏幕进行加热,沿着手机屏幕边缘部分均匀来回移动

然后用薄塑料拨片沿着屏幕边缘的缝隙慢慢插入上下滑动,注意手机右面的旁边有屏幕总成排线,不要滑的太上了,下面也有返回键的感应排线,都需要注意,一定要小心,慢慢的来才能安全的将屏幕取下,可以一便加热一边滑,如果有条件的用加热台最好!

快了,已经把屏幕底部分离开了,注意先后循序从下往上慢慢的来

已经成功将屏幕完整的分离开了,注意看排线的位置,这里是没有螺丝的,是一个排线座子,用指甲沿座子的底部往上扣下就可以了

注意了,屏幕总成的下面就可以看到螺丝了,注意螺丝已经用圆圈标注了需要拆除

之前说了手机底部的感应按键排线,就在这里,注意千万别弄断了!小心

这个是拆去螺丝后分离开了中框和后盖,主板和电池就在中框上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中框的背面,有电池以及主板还有摄像头组件和扬声器组件!好了,三星A5000的拆解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网友:
有什么不详细的地方还望大家能指出来

网友:
这个是这样拆的,看上去清楚,思路好

网友:
看起来简单,实际没那么简单...尤其是屏幕背胶...百分之90左右第一次拆不是坏屏就是坏副键排线...

网友:
学习了,以后有碰到这类机子得好好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以后遇到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实际没那么简单...尤其是屏幕背胶...百分之90左右第一次拆不是坏屏就是坏副键排线...

网友:
嗯,确实很需要耐心,慢慢的来,今天还拆了台S5老机型了

网友:
这玩意看着简单,所谓熟能生巧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