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关机

楼主(2017-11-23):
我的一台映泰主板G41D3+的主板的电脑不能关机点击关机后显示应用程序错误,请问师傅们是哪里出现错误,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谢谢那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先装个系统试试看看应该会好的,如果不好刷个BIOS

网友:
屏幕显示“0*100e05d0”指令引用的“0*100e05d0错误

网友:
急呀,恳求大师出马相救!不能关机我这是关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系统试试看看应该会好的,如果不好刷个BIOS

怎样刷?师傅!具体操作步聚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B:
强制关机就可以了,相信我,完全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制关机就可以了,相信我,完全可以的

强制关机,完全可以的。损坏其他的部件码!?

网友:
你这是想自学成才啊,系统,BIOS

网友:
先重装系统,不行再换硬盘。还不行再刷BLOS

网友C:
这一般都是重装个系统就会好的,只要是能开机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般都是重装个系统就会好的,只要是能开机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谢谢下午找个师傅重装系统就好啦!

网友D:
很是怀疑 你不是维修人员,更像是顾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是怀疑 你不是维修人员,更像是顾客。。。。。。。。。

学习学习,谢谢关注!

网友:
挣金币来了,没办法,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E:
个人觉得是电脑的系统坏了,做一遍一系统试一下,应该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是电脑的系统坏了,做一遍一系统试一下,应该好使

哎就是系统坏了,做一遍系统就好了,谢谢!

网友F:
完全不懂的小白都关注到迅维了  没来错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不懂的小白都关注到迅维了  没来错地方

学无止境,慢慢进步。以后请师傅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