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lus 820-00229 断头刮线图

楼主(2017-11-23):
刮线图来自FAE。我做简单拼接

网友A:
有更                清楚的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更                清楚的              吗

保存图。已经足够清晰了

网友:
A面焊4层,B面2层,能焊好,估计晕了

网友:
一共刮6层,累死。 能不能有个简洁修复WIFI信号的就行了

网友(2017-12-23):
这断了还有的搞么?要报废了吧?

网友:
这能刮开,就很不得了了,在接起来,固定,手术医生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