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60 nm-a531

楼主(2017-11-23):
x260 nm-a531开机内存报警,内存都换过了,电压也正常,是不是cpu坏了,BIOS?又遇到过的吗?
cpu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吧!CPU是BGA的,最好不要一开始就搞BGA啊?

网友:
内存槽子刷一刷,多换条低电压的试试,刷刷bios先别着急动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