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HD502HJ 通电10秒掉电,维修搞定!

楼主(2017-11-23):
三星HD502HJ 通电10秒掉电不转,网上看了下是G表满了的通病,扔了怪可惜的!在倒腾过程中多谢论坛中一兄弟的指点,有时候成败就在那一点。我结合看了很多帖子,最终搞定了,回想下其实搞定这盘的这毛病步骤也很简单的,首先准备好PL2303 USB转TTL USB转串口下载线
就是主要几个细节(COM线接的一定要对,搞我的硬盘在这里走了很多远路和
大家说的接法都不一样呀,还有就是超级终端波特率一定要调对,我开始一直是38400不行,最后经dyl2014指点调了57600好了)搞完后再要清下G表。最后说下这个硬盘这种问题,还是因为工厂缺陷列表设置过小的原因,是一种通病缺陷。希望手上有这盘HD502HJ的兄弟能同样借鉴搞定,需要的软件提供如下
  我的固件版本REV.A  F/W:1AJ10001
Model:HD502HJ
HDD P/N:HD502HJ/D

找了半天这个软件好用

清G表和smart的软件

LED 1A04命令.rar

205 Bytes,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终端软件中要发送的命令

网友A:
清了g表你不是把坏道又放出来了?用不久它还不是又一样写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了g表你不是把坏道又放出来了?用不久它还不是又一样写满...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搞定后慢扫了下,发现坏道其实只有几个,绿快也不多~。估计主要还是发送的那段命令解决了问题,具体什么定义不清楚。最起码现在复活了,先用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搞定后慢扫了下,发现坏道其实只有几个,绿快也不多~。估计主要还是发送的那段 ...

硬盘工作起来不是你想的这样简单的,不是所谓的慢扫就随便解决的,它能把这么多东西加到g表,证明盘面或者头有稳定性的问题,反正,重要的东西不要放到这个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硬盘工作起来不是你想的这样简单的,不是所谓的慢扫就随便解决的,它能把这么多东西加到g表,证明盘面或者头 ...

估计楼主这修过的盘也不会放什么重要的东西了,也就修修经验的   我一般太严重的盘打过MHDD就用用    如果太严重就当监控盘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这修过的盘也不会放什么重要的东西了,也就修修经验的   我一般太严重的盘打过MHDD就用用    如 ...

是的·这种盘不敢放重要东西的,~当监控盘用没一点问题,希捷 西数和日立搞的多·~三星的盘还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种盘不敢放重要东西的,~当监控盘用没一点问题,希捷 西数和日立搞的多·~三星的盘还没搞过。

kandao看到最后才明白,硬盘这个东西,唉,损耗品,数据恢复还差不多,修硬盘,没意思

网友:
三星的盘还没搞过。一直都不敢用着牌子

网友:
有图,分析的很透彻,我这里有一片,到时试试

网友:
三星的盘是妖,莫名其妙的问题多多!

网友(2017-12-25):
感谢楼主,学到了不少,受教了。。。

网友:
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搞定后慢扫了下,发现坏道只有几个,绿快也不多~。最起码现在复活了,先用把

网友(2018-03-07):
新人,学习新人,学习新人,学习新人,学习新人,学习

网友:
我也有个三星盘突然不认盘了,一直在找维修方法,因为资料有纪念价值。

网友D:
好资料,感谢分享,三星的不多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资料,感谢分享,三星的不多收藏备用。。

三星盘一般少,这个的确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