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__独显NM-A271修改开机快

楼主(2017-11-23):
联想G40-70__独显NM-A271修改开机快

网友(2018-03-20):
嗯 完美解决我的问题  0.6掉电重启   开机也快   感谢了!!!

网友(2018-11-08):
你这不是G50-70吗?和G40-70的BIOS是通用的吗

网友(2019-03-22):
亲测可开。刷前0.5  0.6  0.7 来回跳。刷后解决,3-5秒就亮。 I3 4代 AMD显卡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屏老是一闪一闪的,下载个刷刷试试看

网友(2019-05-01):
我的也是屏一闪一闪的,完美解决。电流在0.5-0.6左右来回跳

网友:
图上是G50-70   标题又是G40-70.是什么回事啊。表里不一。我的机器型号是G40-70不过最后亮了。不知会不会有别的驱动不上。测试中

网友(2019-09-12):
偷别人的来发,害我重复下了

网友(2020-08-12):
我电源不见了  看不到电流。摸起来CPU在工作   刷BIOS先,不要喷我

网友(2021-01-19):
我的机器是,联想小新V1000。
主板是,NM  A271    REV.1.0。
故障,开机电流跑0.6,反复重启不亮屏。
维修三板斧先刷BIOS,逛论坛下bios刷机,开机亮机。但亮机特别慢,在论坛上刷了好几个bios都是开机特别慢。
吃完饭再逛论坛发现楼主的帖子,马上刷楼主的BIOS,开机奇迹出现3秒亮机。
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