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E240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17-11-23):
联想 E420 版号 10282-2 客户拿来能进系统 很卡  测硬盘有坏道 再换硬盘测试发现无规律掉电 有时能用两个小时 有时刚进系统就掉电 不过基本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一步看风扇堵得挺厉害 余是加焊显卡 换cpu  故障依旧
继续刷BIOS 换待机芯片D95280 换CPU供电芯片 故障依旧 这时想到温控 芯片EMC2103 这芯片真操蛋 找半天才发现在无线网卡附近
然后找到第七脚THERM_SYS_SHDN# 连着的Q2804 摘下 它
继续测试 目前测试两天无掉电现象 故障修复 故障虽然简单 就是测试起来麻烦 每换个东西都得测试一两个小时

网友:
这样的问题说了感觉是简单,但是在实际维修的时候是不简单的啊?

网友:
           掉电的修着都很头疼,温控引起掉电的还是比较多得,,,

网友A:
q2804是个什么鬼?有什么作用?拆了不装没影响吗?求楼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804是个什么鬼?有什么作用?拆了不装没影响吗?求楼下指教

机器正常工作情况下 温控U2801  7脚为悬空状态 当温控检测到系统温度不正常时温控芯片内部拉低7脚接地 7脚连接Q2804 S级 G级正常工作为高电平 拉低 D级PURE_HW_SHUTDOWN# 此信号连接到待机3 5 V开启信号 关闭待机 3 5v 在温度并不高 问题出在温控检测电路误报的情况下拆除是不影响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换了好多零件, 宝贵的经验 ,小白以后有机会, 一定先排查温控保护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