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0J 不触发,竟是这么一个小东西导致。

楼主(2017-11-23):
机型:ASUS K550J

板号:x550jx  2.0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00

机器接到手时,说是开机没反应。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我的三位数显) 好吧,迅速拆机,目测无进水,元件烧坏的迹象,就是ec部位贴纸上有很多死虫子,想必应该就是这些死虫子们作怪。 待机电流0,先测得3.3v 5v有,霍尔元件 左右两脚都有3.3v。可以先把这两项排除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由于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在论坛上找得点位 对照k42jr(我每次修华硕都是参考k42jr)查开机的条
件。测得 avcc 3.3v有 当我测到 EC_RST 时,咦... 不对劲, 竟然是0v,对地阻值10几。哈哈 总算是找到敌情了,那就好办了,对照点位找到EC(IT8585E)14脚 把与之相连的几个大元件一个一个拆掉,还是短,这时我急了,以为是ec 挂。于是把14脚挑起来,在量,还是短,这下我就放心了。说明ec 没坏,于是仔细的找,看还有哪些漏掉的。最后 拆掉c3201 这颗小电容,好了。原来最阔祸首 就是你。 把贴纸贴上,刚好这颗电容就在这些死虫子的尸体下。哈哈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为什么这颗电容短了吧。

最后附上点位一份,虽然重复了,但避免大家在到处找,还是发出来。 TSICT华硕点位图 X550JX

 会员1237081300鑫豆2025-11-13 16:00
 会员2350942元2023-2-3 22:16

网友:
           进虫子,和蟑螂的是最恶心的了,骚臭的一批。。。。

网友:
进了虫子才有钱赚,这种情况确定了后级短路不能烧机吗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没有图纸,所以还是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以后就可以有参考的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先收藏了,以供不时之需

网友:
。。。这修的很有耐心啊,华硕的很多机型都没图纸不好修的

网友:
破案高手啊,凶案让你抓住元凶了

网友:
不错,高手,值得学习,收藏!!!

网友:
楼主这修机时序很清晰 也很细心 值得学习

网友A: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是用啥工具把EC的14脚挑起来 ,可否SHOW下, 如何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请问楼主是用啥工具把EC的14脚挑起来 ,可否SHOW下, 如何挑 ,谢谢。

这个......  说还真不好说,实际演示     一清二楚。

网友:
现在小强太多了,有时修机的也得感谢小强,不然没这么多活

网友:
楼主思路不清晰,感谢楼主分享,给你点支持了

网友:
这里有个疑问?这个电容不是起到延时复位的作用吗?楼主拆掉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厉害了 华硕的没图纸真不好修的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以后就可以有参考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小问题哦。不细心就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