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 暗屏维修

楼主(2017-11-23):
        这两天店里不忙,又赶上外边大风。真 是冷。
        言归正传吧,中午收到一机器, E450 开机暗屏,给顾客报了个价,开搞,拆,拆开之后测量屏线接口。

      +LEDVDD                       19V

      +LCDVDD_CON                +3VS
         这一路就是转换过来的 我以前理解就是开启电压3.3V,当时直接量它,有3.3V。
       但屏背光不亮,我也无奈,就又测量其他的信号脚,
        BKOFF#             这个开启我当时给忘记了测量,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是不专业哈,
       总之重点的 是我量了,12脚,PCH_EDP_PWM   电压才1V多一点,而且当我把表笔点上去的时候竟然背光开启了。哈哈
       这修电脑修的,一个无语。再跟着图纸一找,直接,进CPU了,得。这算是修到根上了。
      没办法,看看接口,不行就改线吧,
       看到了吧,就是这个U3下面    我小跑了下线,在接口12脚出来的线经过这个U3这个就是前面的贴图中出现的U3实物图

     就在他的下面有从12脚出来的这条细线给他割断,,把这条细线跟U3的3脚一连,再把个U3焊上去  然后就收工……
           小小的发一帖子。  感觉有收获的师傅,给点下加分,感觉水的师傅给点唾沫星子,就行,哈哈。

网友A:
那这12脚本来是往哪走的呀,U3脚又是干嘛的

网友:
暗屏一般都好修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直接干高压版呢

网友C:
有点没搞懂,为什么测量屏接口12脚就亮了,测量也不会把它拉到3.3v呀,12脚与cpu断线了然后直接飞线用u3上把它拉为3.3v对吗

网友:
暗屏的一般都好修,按照图纸改个背光线

网友:
挺好的不错、呵呵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最后修好了问题、挺好的!

网友D:
恭喜完修和分享。 只是没有搞清楚 U3的PIN3脚是PCH发出的PCH_ENVDD和JLCD插槽的PIN12脚PCH_EDP_PWM,有何关联性。

网友:
有学习了谢了。。。。。。。。。。。。高手

网友E:
恕我眼茁,没看懂12脚的亮度调节脚和U3有什么关联

网友:
恕我眼茁,没看懂12脚的亮度调节脚和U3有什么关联

ptmanager -10 -20 禁止回复无意义内容、重复回帖!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思路清晰  明了  值得学习了

网友:
一般没有背光的还是比较好修的,无非就是两个信号跟一个供电,找不到,直接飞线都不影响

网友F:
就是从别的地方拉了一个3.3过去吧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收钱再说 其实这个就是供电问题 处理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暗屏一般都好修   ,直接把它接亮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强行提供工作条件满足就行了,这样是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

网友:
不明白               改个电压可以理解  可  表笔一测亮了  你怎么干的

网友:
暗屏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供电和开启的问题

网友:
这样维修暗屏,不加分不行啊。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G:
你是直接短接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直接干高压版呢

   一看就是修显示器的高手,我就不多解释了,您老有空了慢慢的研究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12脚本来是往哪走的呀,U3脚又是干嘛的

     这个是CPU控制的EDP信号开启,U3跟你家的电灯开关一样吧,U3 的3脚就是开关按上的意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搞懂,为什么测量屏接口12脚就亮了,测量也不会把它拉到3.3v呀,12脚与cpu断线了然后直接飞线用u3上 ...

     表笔是有电的哦,你没注意过,以后多用用就知道了,这个可是个秘密。12脚也没有断线,是我人为把它断掉的,为的是强制给个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恕我眼茁,没看懂12脚的亮度调节脚和U3有什么关联

     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关联,只是暗屏,我把它们两个给关联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恕我眼茁,没看懂12脚的亮度调节脚和U3有什么关联

       没事,朋友,你修电脑 不外呼是把电脑修到能用就行了,这个就是个暗屏的问题,你应该也遇到过,你想呀,要是在你把已知的条件都测量了,都有开启,比如19 V供电,3.3开启,这个时候地线也有,是不是还要有个亮度调节呀,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改过LED的高压条没?我的这个跟那个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从别的地方拉了一个3.3过去吧

       对,看那个信号缺,给它来一个,那两个信号,一个开启,一个亮度调节,一个供电,一个接地,缺那个搞那个。我就是偷个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直接短接3.3?

    就是一个亮度调节的信号电压,

网友:
这样应急修理是可行的,只是客户不能自己调整屏幕亮度了。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 暗屏一般保险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表笔是有电的哦,你没注意过,以后多用用就知道了,这个可是个秘密。12脚也没有断线,是我人为把它 ...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哥这么解释,给你加分了

网友:
只要能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亮度能不能调节都是没事的

网友:
应急修理是可行的,只是客户不能自己调整屏幕亮度了。

网友:
天气挺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和分享。 只是没有搞清楚 U3的PIN3脚是PCH发出的PCH_ENVDD和JLCD插槽的PIN12脚PCH_EDP_PWM,有何关 ...

PWM电压不是偏低吗,楼主是把就近的3V供电连到PWM的亮度调节。

网友:
猛 老火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修,也能修好,不过像楼主这样用心,修出来还让人发现不了改过电路的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