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100N 不开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通病。

楼主(2017-11-23):
三星S22A100N 不开机,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过后主板测量没有短路,没有烧痕,测屏供电5V没有,供电管有5V,但是G极高电平过不来。换主芯片吧也没有。所以先刷BIOS试试看吧,免得简单故障修复杂化了,刷过后,果然亮机了!

网友:
66666666666  先收藏了 感谢楼主

网友:
本来三星机都是程序是通病

网友A:
恭喜楼主又捡到鱼呢,感谢三星为你带来盒饭钱

网友:
程序BIOS,歪门星,。。。。。。。。。

网友B:
楼主,我的联想开机白屏,按钮也没反映,逻辑板上有5v以下和负电压,vgh只有3.9 v,会不会也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又捡到鱼呢,感谢三星为你带来盒饭钱

是的,感谢三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联想开机白屏,按钮也没反映,逻辑板上有5v以下和负电压,vgh只有3.9 v,会不会也是程序问题

测一下逻辑板上的各路电压是否有:VCC\AVDD\VGH\VGL 是否正常。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逻辑板上的各路电压是否有:VCC\AVDD\VGH\VGL 是否正常。刷BIOS试试看吧

逻辑板vgl电压不稳,慢慢下降到负零点几伏,vgh只有3.9v.是不是逻辑板问题,和驱动bios程序关系不大。驱动bios芯片是不是那个标号25开头的那个

网友:
三星显示器都是程序问题 有人用VGA写程序 我一般都是取下芯片用变成钱写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备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