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X按开机键暗屏 不关机求助

楼主(2017-11-23):
ASUS X550JX按开机键暗屏 不关机刷过BIOS 没换EC 求助啊
暗屏

网友:
暗屏 还是不亮哦 你这个是不亮吧 不亮要看电流到多少了

网友:
首先得分清你说的暗屏 有没有显示内容呀 有的只是屏幕有反应但是没内容显示, 如果有内容显示的话 就查接口看看吧,

网友:
碰到不关机或无法关机 一般我会先去量 CPU VCORE 电压

网友:
暗屏 还是不亮哦 你这个是不亮吧 不亮要看电流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