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 DANL9MB18F0 不开机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23):
雷神911M 板号DANL9MB18F0 客户拿通电不开机,经客户同意马上拆机检测。
通电没电流,无待机,测线性3  5V没电压。

于是跟客户报价主板供电问题,板比较新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待机芯片1285B,

马上换上,通电测量线性3 5 V 出来,按开机电流上去,接屏显了。

板比较新于是把BIOS备份下来,和图纸供现给大家

海尔雷神911-MS2 DANL9MB18F0.pdf

网友:
我咋就遇不到这种呢。来就是找不到图纸的,摸着修

网友:
这机器35V待机芯片  容易出问题 ,修炼好多台 都是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