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哥大姐们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1-23):
难道是电脑没有检测到硬盘,,,,

网友A:
这里是安全选项 设置管理员密码用户密码 硬盘密码的 硬盘在设备里面或者启动里面

网友B:
真不知道你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与找没找到硬盘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安全选项 设置管理员密码用户密码 硬盘密码的 硬盘在设备里面或者启动里面

在那一项,,我是新手,还望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你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与找没找到硬盘有什么关系吗

朋友您好,我是新手,真的不知道怎样搞,安装了系统了,还是不行,开机就显示这个

网友A:
你还是描述一下具体故障比较好  就算你找到了你又能怎样呢 这种是提示没有启动设备  也就说没有硬盘或者硬盘没有系统  还有就是你设置错乱 MBR和EFI你搞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描述一下具体故障比较好  就算你找到了你又能怎样呢 这种是提示没有启动设备  也就说没有硬盘或者硬 ...

好的,能您帮我看看bios里面吧,我把他们的图片都发上来,谢谢朋友了,开机按f2后显示这个

网友:
configuration里是这个显示,,,

网友:
朋友帮我看看在里面哪里有错的,要改那些,securit是这个显示

网友:
boot的选项的显示这个,看看对不对,

网友:
这个 是管理员密码!找不到硬盘肯定不是这个的问题啊、而且bios 的你可以去百度翻译啊1都能找到的!

网友A:
我是让你描述一下具体的故障  也就说是怎么成这样的  你发图没用的  这个bios不管你怎么设置 从某种意义来说他都是对的  你设置了mbr启动也就说图片中的传统模式  那你硬盘就安装MBR呗  你选的的EFI那你硬盘就GPT  这个不存在错误一说 因为他都可以启动 只是引导方式不一样

网友A:
I5 7200这够新的哦  只要你没有安装过系统那么你原来的盘肯定GPT的  你现在是传统模式 启动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让你描述一下具体的故障  也就说是怎么成这样的  你发图没用的  这个bios不管你怎么设置 从某种意义来 ...

这个电脑是客户拿来的,客户说就是摔了一下就成这个样子了,我以为是系统摔坏了,安装了一下系统,可以安装系统,安装好,也进入不了主页面,安装好之后,通电就显示黑屏,就是这个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I5 7200这够新的哦  只要你没有安装过系统那么你原来的盘肯定GPT的  你现在是传统模式 启动不了的

打开主板看到有2个盘,一个是1t的机械硬盘,一个是120g的固态硬盘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硬盘是GPT还是MBR?  是GPT你就把传统模式改为EFI 是MBR就重新引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硬盘是GPT还是MBR?  是GPT你就把传统模式改为EFI 是MBR就重新引导

那一项改呢,什么样的是GPT,我拆的有固态硬盘图片,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硬盘

网友:
这个装系统,还是多看看资料,学习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一项改呢,什么样的是GPT,我拆的有固态硬盘图片,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硬盘

我竟无言以对。。。。。。。。。。。。。我说的是分区格式  不是看什么硬盘本身   建议你拿去检测吧  或者百度学点系统维护的知识

网友:
看来电脑维修的门槛确实低啊。。。。。。。。。。。。。。。。。

网友:
楼上说话有深意,哈哈,不过现在也没前途了这个行业

网友:
看起来貌似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硬盘拆出来,放硬盘盒里试试,或者用PE进去看看

网友:
看不懂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网友:
你在boot俩民看看找到硬盘了没 这是密码的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竟无言以对。。。。。。。。。。。。。我说的是分区格式  不是看什么硬盘本身   建议你拿去检测吧  或 ...

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啦               楼主进到pe打开分区工具最上面哪里有个硬盘  点哪到哪里就能看到什么格式   其实进到分区工具就能看到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
系统安装下就好了建议去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都是这样过来的啦               楼主进到pe打开分区工具最上面哪里有个硬盘  点哪到哪里就能看到什 ...

大师帮我看看,都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太懂

网友:
设置开机密码或进BIOS设置的密码

网友:
你好,这是密码的设置和主板不认硬盘没有关系的。看一看具是不是硬盘没有插好,再好好试一下。

网友:
看来电脑维修的门槛确实低啊!!!  给赞。

网友:
这种问题cM0S恢复默认,再重装一遍系统就好了!

网友:
7200这够新的哦  只要你没有安装过系统那么你原来的盘肯定GPT的  你现在是传统模式 启动不了的

网友:
应该是在boot里面的吧  你看看 boot  选项里

网友:
      实在不行    就把主板上的电池放电

网友:
谁都能修电脑了,呵呵呵。。。。。。。。。。。。。。。。

网友:
这个从网上多学学  bios设置这是基础

网友:
这个是没有设置密码的意思。。。

网友:
看你的图,两个硬盘都能找到了,这么新的机子,基本不会有啥大问题的,设成UEFI启动,做WIN 10系统,WIN7及以下肯定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竟无言以对。。。。。。。。。。。。。我说的是分区格式  不是看什么硬盘本身   建议你拿去检测吧  或 ...

算了吧. . .AYA  不要回复了.......贴主我告诉你吧...你的硬盘已认到了...其它你慢慢摸吧....这个论坛是芯片级的   入门在BAIDU 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