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3V无CPU供电

楼主(2017-11-23):
技嘉B75-D3V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有开启电压,测Q61 CPUPWROK无电压输出,CPU供电芯片换过,不懂怎么查了,请师傅们指导一下,不同型号两片都是这问题,这片偶尔又可以亮

网友:
加焊一下VOCER芯片试下!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技嘉的主板如是自然坏了的。你最好先刷一下BIOS .也许就好了、。你懂的

网友:
刷BIOS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看查内存供电 你得去看看时序。

网友:
查下IO的12V和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BIOS 查查IO的12v 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IO发给桥的pwrok1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