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23):
这个蓝屏什么意思求解释啊。。。。。。。。。。。。。
蓝屏

网友:
是不是内存问题呀,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如果硬盘好的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好像是这个东西掉了引起的。。。。。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好像是硬盘的问题、你好好看看上面的英文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一个硬盘或者 查查硬盘的供电电路

网友:
把BIOS的SATA改成IDE模式,然后做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如何知道电容焊上没?????????。?怎么测

网友:
这个 代码 还是第一次 看到 哈哈哈 奇葩 。。。。。。。。。。。。。。。。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啊,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才会蓝屏的

网友:
是系统盘坏道引起的!重新格式化硬盘会好,但过段时间又会坏,还是换个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大些,换个硬盘重新安装个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换内存,或者 清洁内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