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电脑X201风扇不转

楼主(2017-11-23):
接了一台联想的X201电脑,开机时屏幕显示Fan  Error后关机保护。查看风扇不转,外接电源测试风扇正常。跑线路追查到Q54,开机时测D极,G极有5伏电压但风扇供电正极无电压,是Q54坏了,直接短接Q54的S,D风扇转了!修复!

网友:
小白学习中   之前 遇到过一台 风扇检测有问题的机器

网友:
我直接跟他说cpu也干掉了,最后把他修好叫他给钱

网友:
连拖锡就好了。我一般遇到都会觉得是风扇坏了,这样的问题很少遇到,

网友A:
这种好像不可以直接飞线5V,这种机没碰到过风扇坏的

网友B:
恭喜完修 。此机论坛内没有图纸或点位吗, 跑线路很花时间, 尤其在主版上、下两面。

网友:
刚开始修笔记本的 我 碰到这情况 估计要换风扇了

网友:
楼主的电路 分析能力特别强,看来一切都要以电路为基础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此机论坛内没有图纸或点位吗, 跑线路很花时间, 尤其在主版上、下两面。

这款机有图纸的 .....................

网友:
IBM的机器没试过直连,这样机器不会报警然后关机吗

网友:
这样短接风扇会不会没有调速?一直高速转!

网友:
没有六脚的Q54可换,只能短接使用了!机器不报警正常使用中,当然不能调速了,但风扇检测信号是正常的,所以不会报警!

网友:
带上图纸 然后分析一下 风扇原理图 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个是只是供电MOS管坏其他工作条件都是正常才能直连,要不然IBM的机子会报错!

网友:
小白一个 这行不久 估计我修以为风扇坏了

网友:
没有六脚的Q54可换,只能短接使用了!机器不报警正常使用中,当然不能调速了,但风扇检测信号是正常的,所以不会报警

网友:
风扇不转,要是客户不介意 直接改了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一般  直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好像不可以直接飞线5V,这种机没碰到过风扇坏的

修这样风扇报错的一般都是风扇缺油的多,但真修过一次是风扇坏的。

网友:
IBM的不会报警吗,不是风扇有点问题就会报警然后掉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