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总结

楼主(2017-11-23):
第一台机型: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待机高  进水

听客户描述是,机器进水有几个月了,当时有吹干表面 ,太阳下大晒了二天 ,后面又用了二个月。
现小孩上学拿出来用,开不了机 。
通电待机偏高 0.16,按开关没反应,看下图

(一般待机偏高有二种情况:主板有短路,另一种就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
拆出主板,表面有很多地水进过水,水就是从键盘下流进的,还好腐蚀不是很严重,用洗板水清理干净表面,发黑的芯片 IC脚位重新补焊上锡,通电待机还是一样0.16, 用手摸到待机芯片PU9---RT8223P发烫。
打主板各供电对地值,发现RT8223P ---17脚VREG5对地短路 ,其它各路供电阻值没发现异常。

独个排除VL去到的电路,没发现什么异常,问题就出在待机芯片本身,拆掉RT8223P ,17脚VREG5的阻值有500多欧,
手上没RT8223P的料件,看RT8223P的引脚定义跟TPS51123相同,大胆换上一试,
通电待机0.01,按下开关还是不触发,查换上芯片条件,16脚19V,  8脚3.4v,   17脚5.12V , 待机3V 5V也出来了,电源好信号也是高电平,看来其它电路还有问题。
不触发还是好修的 ,就查PCH   ,IO上电前的条件,测的COMS电池电压才1.8v,找一新电池换上,还是一样,垦定有其它电路拉低,一路追查来到RTCRST#复位电路
RTCRST# SRTCRST#都是低电平,看图

多年维修经验总结,大多数是电容拉低,直接拆RTC电路相连电容,当拆到C614 ,电压上来了,有3V多的一个高电平,料板找一电容换上 ,通电待机0.01,后面掉为0

按下开关,可以触发了,
装上CPU ,内存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
第二台
机型:海尔T68W
板号:T14AH  MAIN BOARD  REV:2.0
故障:触发掉电

很老的一台机器刚接到手都不怎么想修,客户说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想修好机器把资料整理出来
维修过程:开机电流上到0.17掉电 ,反复掉电重启,这种情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经测量除CPU电压没有外 ,其它电压都有了
机器没图纸,华硕代工,华硕的机器向来图纸不好找,只能找芯片的PDF来修了 ,CPU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262

测量20脚主供电正常,当测到22脚VDD ,31脚PVCC才0.4v左右,打对地阻值也没短路 ,查来源是5V转5v没转出来  ,5V转换MOS管控制极是低电平,控制极来自12Vs,一路追查到

借用华硕A8ES的这部分电路 就是12VSUS转12VS小管的问题,华硕的机器12V电路出问题还是很多的,电路设计大同小异,看图

华硕料板找一料件换上 ,电流一路小跑亮机 ,客户屏也是破的不亮 ,外接已有显示
客户说平时就是外接用的
维修总结:E1-471G 性线5VL短路 ,导致待机偏高,RTCRST没复位导致不能触发,进水引起的后遗证。
海尔T68W是12V异常,导致5V转换不出来 ,引起 CPU没供电 反复掉电重启
谢谢各位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发贴的动力。

网友:
老司机顶一下  感谢分享  学习中

网友:
两台机器LZ修的都很漂亮,加分鼓励!!!!!!

网友:
漂亮,活出不同的人生。感谢楼主您提供的思路以及维修理念。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模拟的??好抢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示波器是模拟的??好抢眼哦~

用很多年了 ,很顺手 ,这么多年用它解决了不少难杂证,维修的好帮手,没坏就一直用,坏了就上台数字的 玩下 ,直观点

网友B:
维修的思路好棒,多年老司机。然后工作台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维修的思路好棒,多年老司机。然后工作台好。。。。。。。。。。。。。。

工作台让大家见笑了 ,每天事很杂,收干净没二天又乱了 ,后面就不怎么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作台让大家见笑了 ,每天事很杂,收干净没二天又乱了 ,后面就不怎么收了

嘿嘿,其实都差不多。忙起来真顾不上。但有个小件细管的习惯。

网友:
谢谢大家的鼓励,以后有好的维修例子就发表出来 ,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贴 子我收藏 了国。。。。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与判断, 实在令小白羡慕不已 ,何时才有此功力。

网友D:
楼主,就凭你打了这么多字上了这么多图我必须 给你点赞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有图有理论分析到位,在看维修台多年的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凭你打了这么多字上了这么多图我必须 给你点赞

多谢点赞,能加分就更好 实在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说得很详细,经念丰富啊。。。加分

网友:
一看那模拟示波器,就知道楼主是维修多年的老师傅了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析,两台笔记本都秒杀了!

网友:
楼主那台宏基的硬盘接口是啥样的还记得么,接哪个接口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析,两台笔记本都秒杀了!

秒杀谈不上,也花了点时间跑线路,我修机很少误杀,查准了才动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贴 子我收藏 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芯片代换,常见问题一看就知道。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说得很详细,经念丰富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通俗易懂,有图有真相,帖子排版也是相当的好,大赞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

网友:
没图纸能修出来才能体现老司机的风范啊。加分

网友:
对于迅维的成长壮大是我等维修人员之福

网友F:
老机器                  很 少 修 了 。

网友G:
第一台弘基修的很不错,这个小电池的电拉低,这个我倒平时没怎么注意

网友:
这个机器看着就有故事

网友:
长知识了,新手可以看看,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台弘基修的很不错,这个小电池的电拉低,这个我倒平时没怎么注意

不触发的故障  必查条件之一   修到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机器                  很 少 修 了 。

客户拿过来要修,只要给钱就行 老机器无所谓  老机器配件好找  手上二百多片料板  大把的料件

网友:
修机要都像楼主一样 就好啦 一般就是三板斧砍过去 不行了 在测试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修机经验丰富,定位清晰呀,值得学习的榜样

网友:
修机器很少有时间啊   现在几乎看一下  花时间都还板子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不错,一般待机高都是短路和电压先出来,之前也修到好多

网友:
又看你发技术贴,看技术修了很长时间了吧,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杆的,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