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L2030A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7-11-23):
明基GL2030A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原来是5V 供电滤波不良,滤波电容偷工减料,加上几颗16V1800UF的黑金刚就可以了,顺便把程序拷贝出来

网友A:
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显示器修,是不是现在超薄了质量过关,显示器难坏了手有点庠,羡慕楼主

网友:
可惜没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显示器修,是不是现在超薄了质量过关,显示器难坏了手有点庠,羡慕楼主

可能是现在的显示器能耗低,所以故障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