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3536-A 开机有声无图像

楼主(2017-11-23):
A1502  820-3536-A 开机有声无图像,键盘大小写是亮的,有时屏幕灰屏无图像有背光灯,有时屏幕完全不亮,屏供电5V ,EN 3.3V ,PWM 3.3V  这些都有
这款机这问题第一次维修,请教下大家屏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会亮,此问题我基地看了一边,有的说2.2电阻问题,但是不知道哪个

网友A:
1脚有没有电压,1脚应该有3.3V的电压吧

网友B:
飞线基本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有没有电压,1脚应该有3.3V的电压吧

一脚正常不可能才3.3吧..........

网友:
有背光清屏,先排除外设,主要是硬盘,完全不亮的时候,查一下屏背光开启有没有,有的话,看一下升压芯片有没有工作

网友:
检查lcd接口的每个脚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基本就能解决。。。。。。。。。。。。。

兄弟修过此问题吗?如何飞线,能否详解

网友:
看下是暗屏还是无显示。。。。。。。。。。

网友:
接屏测1脚,应该有20多V以上才正常

网友:
升压 了 没有? 小伙子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确实的没有升压9.10pin 只有12V,EN,PWM 无电压,今晚定个(U7700) LP8548B1SQ04 测试下告诉大家

网友C:
你先量u7700的工作条件啊,屏接口1脚是升压脚,正常接屏后要24V以上屏才会亮。L8300应该要有5V吧,如果没有就是屏有问题或者还没到屏显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量u7700的工作条件啊,屏接口1脚是升压脚,正常接屏后要24V以上屏才会亮。L8300应该要有5V吧,如果没有 ...

接屏后L8300 有5V , 1脚升压脚无电压

网友:
L8300有5V,重点查:1.屏接口。2.换屏试。3.一步一步查升压芯片工作条件。4.换升压芯片。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拆开屏,打开屏线接口,用象皮刷一下,再装上,可能用效果

网友:
电脑医院的医生果然干脆利落,顶一个。

网友:
bois复位试试,又或者重新刷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