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H61M-E 2.01

楼主(2017-11-23):
一块华硕主板H61M-E,短接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在短接,又转一下,就停,反复如此,强行上电,测内存供电1.5V正常,桥供电1.05V正常,锁相环供电1.8V正常,总线供电1.05V正常,VCORE 1.1V 不知道正常不?这几个供电感觉都正常,怎么不上电了?强行上电也不显示,往大神指教一二,不知道测哪里了?也不知道哪里不正常啊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就得没有多少钱
。。。。。。。。。。。。

资安通 -2 -2 论坛只论技术。

网友:
短接开关,风扇转一下就停,在短接,又转一下,就停,反复如此。。。可以尝试换个IO

网友:
供电正常还是很多信号可测啊,比如VRMPWRGD,CPU复位之类

网友:
可以看下IO的检测电压脚正常不 ....

网友:
量下是不是哪里短路

网友:
强行上电的话时序上的电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还有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一下VRMPG和温控正常不。。。。。

网友(2018-03-27):
修道同样的问题,有遇到的大师请指教一二

网友:
这应该是看门狗反复复位造成的,看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