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 16G完美升级64G

楼主(2017-11-24):
小白第一次发贴,大神们请勿见笑!今天接到一个6S,客户说要升级64G
拿到手机后先把尾部的两颗螺丝取了

然后加热,温度我设置了75度

温度差不多了,屏上的胶也软了,现在把屏盖打开

打开后第一件事是把电池给拔掉。然后把屏排线罩子的四颗螺丝取掉,把屏排线拔掉
开始拆主板,把报像头、天线、和主板螺丝拆掉
这样就可以把主板取下来了,这是我取下来的主析。来个特写
接下来把主板上的两根排线取下来,把硬盘上的贴纸撕掉
现在我们开始除胶。我用的是直风风枪,除胶温度220度左右,风速2档
除完胶以后,开始取硬盘了,风枪温度320度左右,网速3档。吹30-45秒左右。非常完美的取下硬盘
6S的胶很少。也很好除,接下来处理焊盘,先用低温烙铁给焊盘上焊锡拖一下。再把焊盘上的胶用风枪加热一下除掉,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加上焊膏用吸锡带把焊盘拖平。再用洗板水洗干净
现在我把买到的64G硬盘取出来,植锡,手机主板的芯片,植锡最简单的恐怕就是硬盘了

植好锡以后。在卫生纸上用风枪加热给锡熔化变圆润。植锡的时候风枪温度在245度左右。在纸上加热的时候风枪温度在250度左右。
现在我们把主板焊盘加点焊膏,把新硬盘放上去用风枪320度左右吹30秒到40秒左右。用镊子轻轻碰一下硬盘,硬盘会动一下再复位,说明硬盘上的锡点已经熔化了,关掉风枪。把主板有风扇冷却一下,准备装机
等主板温度冷却了,现在我们把主板装好,把屏装上,电池扣好,把手机连接电脑。打开iTunes,电脑提示找到手机,需要进入恢复模式。点确定后开始恢复手机系统,如果电脑里不骨软件包的话需要下载。

等上十多二十分钟。刷机完成,把手机的配件装上,螺丝上好。盖好屏。开机,哈哈。升级成功

这是我第一次发贴,请大家不要取笑,谢谢了!!!

网友A:
我的6升级完64  现在感觉好卡 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  闪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6升级完64  现在感觉好卡 不知道是不是硬盘问题  闪迪的

焊盘有没有掉点。硬盘的话都差不多。没有全新原装的话最好用拆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焊盘有没有掉点。硬盘的话都差不多。没有全新原装的话最好用拆机的。

没掉点    也是拆机的   哎 最近卡的我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掉点    也是拆机的   哎 最近卡的我难受

刷个机看看,一般不会卡的。我们升了好多客户反应都比以前快了很多。黑盘我们换的也很多

网友:
楼主赞个。图文并茂给想学习的新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网友:
谢谢,我正在找怎么换硬盘的贴子,这个贴子对我很有用。谢谢。

网友:
自己淘汰了个16G 6S,可以拿来试手了。不过后面2个图挂了哟

网友:
没掉点    也是拆机的   哎 最近卡的我难受

网友:
我还没试过给果机拓容 技术还可以哦

网友:
好帖子呀,向大师致敬,,,好文章,

网友:
看起来挺专业的  硬盘还算凑合能拆 其他的我就不敢下手 主要是装备不行

网友:
支持原创 可能我们觉得没什么但是不会拆的还是有很多人

网友:
这个不用写硬盘序列号码吗 一般都是要写成 原来硬盘的序列号  不然以后应该会锁死

网友:
技术不错,留个脚印,

网友C:
6s 改序列号用什么设备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解,下次再来学习,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值得我们好好 学习。。…。…。……。………

网友:
上次自己换直接吧cpu干爆了。。。。。。。

网友:
好贴,学习学习,问一下怎么发图片,我的太大,是不是要压缩呀

网友:
学会了 谢谢了 我看我也会拆了 楼主赞个。图文并茂给想学习的新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网友:
很好,很认真,测量点很仔细,维修思路很明确,重点是能教导我避重就轻,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非常感谢,希望楼主继续发扬

网友:
-----------------------技术可以,整洁,流畅!

网友:
贴子不错,非常完美,技术值得点赞!

网友:
上次有个也是拆出来换硬盘  拆的时候不小心憋了一下,主板  居然点不亮了  建议新手  小心点弄

网友:
谢谢楼分享啊  多谢多谢谢谢楼分享啊  多谢多谢

网友D:
换换储存颗粒,这个有原来坚固吗。

网友:
牛B,想学习这个技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下次有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E:
也没扩过,不知道底层资料好不好搞,手工是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没扩过,不知道底层资料好不好搞,手工是没问题了

很简单的。试试就知道了。手工没问题就都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换储存颗粒,这个有原来坚固吗。

一样的,只要焊好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 改序列号用什么设备

买硬盘的时候让卖家帮你写好就行了,不用自己嘛,某宝一大把

网友:
64g硬盘里有iso系统吗,怎么恢复的啊,不太清楚,如果64g是空盘,能恢复吗

网友:
升级了后续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F:
扩容后可以刷最新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扩容后可以刷最新的系统吗

可以的。前提你的机器不是I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