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s 吐槽一下 放了一年多

楼主(2017-11-24):
(图片)

网友A:
         你是拆掉点,还是摔掉点?

网友:
啥意思这是  拆掉的还是帅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掉点,还是摔掉点?

这手机是我妹妹的。。 之前给技术员修 没修好 我今天一看是这样 飞线绿油是我弄的 弄一半 开机要回资料就行。。 这手机修不修的哈无所谓。。 这两个IC给以前技术员弄的。。  掉点严重 不补回去影响开机吗。。 现在机器有点奇葩。。。 无漏电 有电流 刚开始电流在50到100毫安左右定住15秒左右 然后开始摆动 手机显示白色背景黑苹果 一直白色背景黑苹果 不进系统  电压 复位测过也正常的。。 换过U2.。 还是一样。。
还有一点奇怪的是 加稳压电源第一下 稳压电源会短路保护的声音一下 然后又正常了

在未开机的状态下 用尾插接个测电流的连接电脑 刚开始会有0.07毫安 过了10来秒电流会0  正常的板子连接电脑电流一直显示的。。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拆掉点,还是摔掉点?

电源IC输出的电压 除了gpu 没测 其它都测了一遍正常  复位在R67上测了 左边1.8v 右边1.7v 也没什么问题
总线R17 R18 电压也有1.8v
换过新的U2  连接电脑 如果是按HOME插数据线 恢复模式 是可以联机爱思的。。 DFU没试 要资料的
进不去系统 就一直是黑苹果 白底 这样 3-4分钟过去了还是一样。。

中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弄得能进到解锁页面 密码错了几次 第二天再试就再也进不到解锁页面了 唯一的那一次

拆掉掉点的芯片这两个 不飞线不装会影响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