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疑问

楼主(2017-11-24):
AC220V为什么全桥整流斩波后接近DC300V.忽略整流管压降.整流实质上是把负半波变成了正半波,有效值不会因为负波改变了极性而改变,应该是还是220V有效值才对,经过滤波大电容后可以近似看做是恒定直流电,恒定直流电有效值等于其平均值.应该是输出220V左右,为什么输出的是AC220的峰值电压?也就是接近300V

网友:
220v经过整流后好像只有180v左右,经过滤波电容才会有300v电压,可以百度计算公式

网友:
AC220V是正弦波交流电,当然有波峰波谷,波峰电压高于220,,标识的220是有效值。波峰电压是220*1.414.整流是改变电流方向只是把负半周的波形翻到正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