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312hm 不开机

楼主(2017-11-24):
   客户送来一来dell u2312hm显示器说刚才开始是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现在彻底开不了,拆机测量电源板有12V. 5V 正常。测试信号板电压转换管输出电压不正常直接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驱动板供电问题还好修,如果信号问题我直接就丢了

网友:
这是5V转3.3V的嘛。。。。。。。。。。。。。。。。

网友:
测试信号板电压转换管输出电压不正常直接更换故障解决   里面的转换管是什么样子的  求大神解释

网友:
时开时不开这种问题如果是供电问题,还算好修,如果是信号问题就麻烦一点了!

网友:
这个转换电压的管子就是个1117-3.3 或者108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