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论iPhone 7 要取消标准 3.5 mm 耳机口设计?

楼主(2017-11-24):
苹果在今天的发布会确认了之前传闻的无耳机口设计,官方的解释是,Wireless 就是无线,如发布会上的舞者一样它不希望束缚。 苹果的官网上给出的解释原文: 无线 无繁琐,只有妙不可言。 耳机一取出就可以与你的 iPhone,Apple Watch 配对,讲话时声音格外清晰…… 无线是乔布斯时间就想去做的,但没有来得及,这个是一个突破但也是一种挑战。还想和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对于用户来说,单独花 1288 去买个耳机的意义何在?

网友:
---------------------------以下是原答案-----------------------
浏览了很多用户的回答,感受到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苹果这一举措都很不满,原因很简单:苹果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对用户的关怀,仗着自己的霸权地位and/or不可告人的目的,把3.5接口说砍就砍了。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人是如何反抗苹果这一举措的故事,暂且称这个哥们为iPhone guy吧
iPhone guy干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他给iPhone 7重新安装了一个3.5mm的耳机接口(下图)。

为了给iPhone 7安装上手机插孔,他在深圳华强北---一个周围人都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却拥有全球最全iPhone配件的地方待了将近半年时间,期间兴奋,沮丧,成功,失败,喜悦不断交替袭击着他。
iPhone guy开始跟普通人一样,就想买个耳机插口,塞进苹果手机,然后接几个线头,期待能成功(如下图),然而事实跟预期的一样,里面压根就没有空间塞下一个耳机插头

后来他想要不把耳机搞到外面(如下图),显然如果他真这么干了,我也不会专门为iPhone guy写这个回答了

iPhone guy决定一定得把接口搞到里面,于是他开始手动打孔(下图)

iPhone guy打完孔后把耳机插口按进去了,但发现这样需要施加较大压力才能把屏幕上面的面板按进去(如下图),这种额外施加的压力会导致一些connector无法正常工作,于是这个方案失败,耳机的线路链接方案需要重新设计

方案更改,iPhone guy想借助苹果的转换接头解决这个问题(下图)

iPhone guy来到深圳苹果店,专门买了一根转换接口回家研究

第一次实验失败,他把线头一不小心弄断了

这哥们又来苹果店买了,这次一口气买了三个,店员小妹问他,你一下子买这么多干嘛用

这次为了能更好的看清楚电路,这哥们又跑到华强北买了台显微镜

小哥有了新的战斗武器,很开心

他需要从lightning插口后面把电路跟耳机插头焊接通,下图是小哥在显微镜下焊接电路,七根线一根都不能焊接错

他需要单独先把转接头焊接到独立的外置电路板是去测试这种焊接方式是否成功

连接到手机上测试

Yes! 耳机竟然出声了,自己的方案设想初步成功,小哥非常开心,已经进入第五周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lighting被他这么一焊接,就不能充电了,他需要解决充电的问题,他一个朋友建议他需要买个电路板解决这个问题,小哥又来到了华强北,华强北卖家提供英语日本语韩语等服务

买到电路板后又回家做实验解决充电问题

组装好的电路,开始测试

Amazing! 耳机又能发声手机又能充电,小哥很开心,已经进入第七周

外置电路板模拟实验成功后,小哥需要设计并制作内置电路板,把他手里的那一大块东西能实现的功能装到手机里面

首先,小哥需要设计个prototype,他开始设计电路板样板

连续工作了很久,半夜终于画好电路板,小哥略显疲惫,但又充满了兴奋

没过多久,小哥便收到了他定制的电路板

time to get them together

开始测试

但耳机不出声,又次失败,小哥很沮丧

但小哥马上调整情绪,积极寻找失败原因和解决方案

再次测试,这次耳机终于有声音了,prototype设计成功,小哥很开心,已经进入第12周

电路板prototype成功后,小哥还需要体积更小可以折叠的电路板才能放到手机里,再去画电路板图

电路板画好后,小哥专门去买了台打印机,把电路板先打印到纸上,试试尺寸能否放到手机里

确定尺寸合适后,小哥又来到华强北制造柔性电路板,华强北效率高,等一天就能收到定制电路板

小哥离开电子市场后很开心,似乎目前一切都进展顺利,很期待新的电路板,已经进入13周

小哥亲自来到电路板制造工厂来找看他的电路板制作过程

电路板终于制造好了,小哥很开心,很兴奋得拿回家测试

制造好的电路板上还刻上他自己的个人印记:strange parts, 他的youtube频道和个人网站名字

回家接着在显微镜下上面焊电路板

上面密密麻麻又焊上了好多元件,电路板脆弱柔软,需要谨小慎微

电路板终于焊接完毕,小哥兴奋紧张,希望自己焊接的电路板不会出问题

电路板连接到手机里后,开始测试

耳机有声音,手机能充电,测试成功,小哥很开心,months of work finally come true.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小哥不满足,之前他那手机壳上是手动电钻打的口,打得不规整,他去一个朋友那里要打个漂亮的孔,他朋友是mechanic engineer,朋友果然很专业,屋子里摆满了看起来很牛叉的机器

机器打磨后,再次手工打磨,已经进入第15周

但这次打孔失败

哥俩儿又到华强北买了Xbox游戏手柄

这次用游戏手柄控制机器,重新打孔

这次哥俩对打孔质量都很满意

耳机插头也得打磨

小哥拿着打好孔的手机壳回家接着折腾,他需要把之前手工打孔的那个手机里的东西全部都卸掉然后重新安装到有新孔的手机壳里

安好后开机测试,但是发现屏幕出现问题

小哥看着自己折腾了几个月的手机还是没成功,神色沮丧,甚至有一丝绝望
熬了个通宵,早上的太阳透过窗户射进来,手里拿着失败的手机,小哥心里充满了凄凉

小哥半夜起来发视频,一脸憔悴,说自己之前预料这个project肯定会非常困难,但没想到是如此困难,貌似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几个月来他投了全部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在里面却没有成功,小哥说他也想让这个故事非常inspiring,有个happy ending,但他说『I really want to give up at this point』,他实在太累了,期间需要安装,制造,测试N种零件,线路,一个小环节出问题,就会导致失败,购买零件也非常贵,小哥说他已经不觉得这个project有趣了,貌似已心灰意冷。小哥说,很多知道他在搞这个事情的观众期间跟他发信,说"how inspired you were",小哥说"I also wanted this story to be another story of inspriation of success",我也想让我在做的这个事情成为激发别人成功的故事,"Right now, it is not", 小哥叹气,"I really want to show you the finished phone, but ...."

不过小哥最终下决心,try one more time, and be careful not to to break any component,已经进入第17周

小哥重新搞起来

Finally,小哥又次像打了鸡血似的出现在镜头前,手里拿着有耳机孔的iPhone7,宣布『我终于能让它正常工作了』How awesome is that!(后来在其网站上获悉,当他拿到最终正常运行的产品后共计耗费了他3个iPhone 7,另外好几块新屏幕,一堆iPhone 7后壳,无数个其他内部零件,在工厂里做了7次电路板,很多很多很多苹果耳机转换头)

小哥说,他想对苹果公司说,他真的想拥有一个有3.5mm插口的iPhone 7手机,他希望苹果下代手机会回归3.5mm接口。他还对苹果工程师说,如果哪个苹果工程师有苹果将发布带有3.5mm接口手机的证据并且发给他,他会奖励一个他自己给iPhone 7设计耳机插孔的电路板
小哥最后说,深圳华强北的兄弟姐妹们给了他很多帮助,为了感谢他们,他把这几个月的工作成果包括设计和积累的技术完全免费送给华强北的商家,这样华强北商家就可以自己给他们的用户添加耳机插口了。
这是一个弱者面对强者起来反抗霸权的故事。
这是一个为了达到目标可以屡败屡战的故事。
这是一个能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有意思的事并且会像一直打了鸡血一样去执行的故事。
小哥在他的网站是说
"I love the quest for the unknown and the undiscovered"
"I’ve always been an adventurer, maker, and hacker. From riding a $120 bike through Laos and Cambodia, to building and racing land yachts, to planting coral underwater in Borneo, I’ve always sought out the weird, wonderful, and out-of-the-way thing to do."
小哥真名Scotty Allen,之前是谷歌工程师,在硅谷创办过自己的公司,现在小哥离开美国,环游世界,"now I travel the world full time, seeking out the novel and the obscure".
小哥youtube频道只有三个视频,但短时间内已经吸引接近四十万订阅量。
一个用户留言"This is the guy apple needs but does not deserve".
其实小哥的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冲动,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人保持活力并且感受美妙生活的一种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吧。

-----------------------------------以下是一更-----------------------------------
之所以把这个故事发出来是因为昨晚我看了小哥的视频后让我联想到自己这两年来不断克服困难的同时问题又接二连三出现的局面,看后感同身受。
有人评论说我应该把小哥视频原链接贴上来,其实关于小哥youtube帐号和个人网站的消息我已经在原答案里说明了,即他把这些信息打印在了他设计的电路板上:strange parts
之所以原答案没有贴出YouTube连接,原因之一估计大家也心知肚明,对平时不能用YouTube的同学来说贴出YouTube链接徒增悲伤,对经常用YouTube的同学来说复制粘贴下他的名字就能找到他所有信息。另外一个原因是原视频长达半个多小时,考虑到可能不少人没耐心看完这么长视频,这种情况下只需花5分钟左右去看我花了4个小时去编辑的文字图片版故事应该是个更好的选择。
然而我还是要给出视频链接以方便大家,我把他个人网站的关于他的信息直接贴到这里吧
原视频YouTube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fbE3_uAMA&t=1031s
个人网站:Adventures from the technological fringe
微博:strangepartscom
邮箱:scotty@strangeparts.com
评论说在B站可以也可以搜索到视频连接:【Strange Parts】iPhone耳机孔回归 但尚未确认是其本人官方账户

小哥说,你如果有啥好玩的project想让他搞的话,可以给他发邮件告诉他tips@strangeparts.com 比如让新的MacBook 增加接口,把苹果手机摄像头磨平等,而且小哥说了,他的project不局限于苹果产品甚至是电子产品,他的足迹也不局限于中国
原答案他的名字打错少一个字母(昨晚熬夜写的这个,有瑕疵请谅解),现已更正,谢谢知友指正。

网友:
其实任何一个厂家在做一个产品决策的时候,背后的逻辑,一定是这个决策带给产品什么好处, 又带来多少负面的口碑, 如果好处大于负面,这个决策就可以走下去 ,同时,如果负面能够消除或者最大限度的降低,甚至带来新的机遇,那就是更好不过了。
苹果取消耳机口, 按照发布会官方的说法,是节省机身空间(先不考虑苹果的官方说法是否是其真实意图,暂且认为官方说法合理);那么节省的空间用在什么地方了呢? 从iphone7/7+与iphone6/6+的参数及设计对比来看,机身尺寸完全一样,产品主要升级的方向:防水、电池容量增加、支持立体声、取消实体按键改为3Dtouch、7+的双摄像头;这里面哪些方面可能增加体积呢?防水主要是结构上面的胶圈和胶水的密封,理论上几乎增加不了多少体积; 电池容量增加实在有限,在目前的电池发展轨迹看,容量增加未必带来体积增加; 立体声带来的音腔设计,可能是一个体积需求点,不过顶端的空间节省靠底部的耳机孔解决,总觉得不太靠谱(之前从圈内信息了解到,iphone的音腔设计选择的讨巧的思路,并未单独为音腔预留空间,而是直接使用整个机身的密封来做音腔的模拟;此信息待论证); 实体按键的取消,从本体看只可能减少空间利用;7+的双摄肯定带来体积增加,但这很难作为iPhone7和7+都取消耳机孔的理由,为了7+的双摄把7也改掉, 逻辑上行不通,好像任何一个点都不是取消耳机孔的真正原因。
真实的原因,还是可以从拆机方面找到;ifixit 的拆机报告让我大出意外, 取消耳机贡献出来的空间,主要是给到了Taptic Engine参考下图
整整大了一倍多。 当然,依据ifixit的拆机报告, 其他地方也有空间上的变动,但这个叫taptic engine的线性马达显然是主要嫌疑人;查找苹果的官网,还有相应的介绍:iPhone 7 - Apple (中国)
所以,苹果取消耳机的目的(之一?)是增加了taptic engine的体积,进而改善触觉反馈特别是主屏幕按钮的触觉反馈。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来了:1. iphone7/7+的震动反馈跟上一代比有多少增强体验是否值得用取消耳机孔来换?2. 苹果取消原有的行程按键改为固态按钮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需要实际体验后才能解答, 第二个问题呢, 推荐如下两个链接:iPhone 的 Home 键为什么不用触控键代替物理按键呢? - iPhone
如何评价iPhone 7取消home键按压,采用Force Touch压力传感技术的做法? - 苹果公司 (Apple Inc.)
相信大家会得到见仁见智的观点。

那么取消耳机口后, 带来的问题呢?至少用户使用习惯改变了,苹果给出的解决方案:1. 提供lightning耳机以及lightning转3.5mm转接头;2. 提升外放喇叭效果,实现双喇叭立体声; 3. 提供无线耳机,但需单独购买。 这里面第一种是直接解决方案, 即使单独购买lightning耳机并未加价(据说音频效果要好于3.5接口的耳机) ,如此是给予消费者最低的接受成本,类似的强迫消费者改变使用习惯的方式,与当年乔布斯取消可拆电池盖,选用小尺寸sim卡等做法一样;第二种,可能相关性并不那么强, 也许苹果不取消耳机孔也会这么做,但无论如何还是给了消费者额外的选项; 第三种则是依靠改变来赚钱了,这跟双摄只在7+上支持, 亮黑色只在高配版上支持,道理是一样的,变着法找消费者要钱。 总的来说, 苹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取消3.5mm耳机孔带来的用户负面体验,同时还找到了一个新的赚钱途径 ;虽然用户还是遭到了强J,但反正不是第一次了,习惯就好了。。。

上述的分析,还是基于苹果官方的说法,取消耳机孔是为了空间需求;不过,个人猜测,苹果也会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首先,取消耳机孔对防水的设计难度也降低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成本的降低, 这无疑对苹果来说也是利好;
其次,从移动终端产品的发展看, 未来的趋势之一,可能是取消所有的外部接口 ,甚至包括充电口,按键,侧键,喇叭孔,听筒孔等等;做减法也是苹果这类公司的一贯作风;试想一下,一个没有外部接口的产品,在外观的完美程度上,绝对要高于目前的任何手机产品。 而未来的科技发展,完全支持这种设想(没有听筒孔的手机夏普已经量产过,under glass的指纹预计年内也有国内厂家上市,随着曲面屏的应用,曲面屏侧边触摸也有可能取代侧键,而等无线充电技术成熟后,取消充电接口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我们脑洞大一些,苹果现在的做法只是向这个方面迈出的一小步而已。

网友:
YouTube上知名科技频道JerryRigEverything今天发布了一个视频,分析了苹果取消3.5mm耳机口的几个原因,我搬运+略微翻译一下,原视频地址:https://youtu.be/PmTSN4zWeQ0

视频中,他提到了: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Apple removed the headphone jack from the iPhone 7, and surprisingly, Courage is not one of them."
“苹果取消了iPhone 7上的3.5mm耳机口的理由有很多,但惊人的是,“勇气”绝对不是其中之一。”

理由一:苹果拥有Lightning接口的所有权。

任何想要生产,售卖lightning接口相关产品的公司,都必须向苹果缴交一笔费用才能将产品拿来售卖,这个就是苹果知名的MFi Program ("Made for iPhone/iPod/iPad"),它是苹果的直接收入来源之一。打个比方:假如我是一个第三方苹果配件生产商,我想要生产涉及苹果lightning接口的设备,比如车载充电器、iPhone直插音箱、lightning数据线,那么我所生产的每件带有lightning接口的产品,都得向苹果支付版权/使用权费用,尽管苹果没有参与生产或者制造这个产品。

那么苹果收取的费用有多少呢?视频制作者提到了维基百科里的数据:

苹果大约会对带有MFI标识的产品收取10%的授权费用,但是由于生产商和苹果之间有NDA(保密协议),具体价格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个成本是肯定有并且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
视频里还提到,通过和中国某苹果配件生产商取得联系得知,想要取得苹果MFI认证,苹果收取每个款式产品550美元的费用。举个例子:如果我打算生产3种不同颜色的lightning数据线,并且每种颜色的线有3种长度,那么我总共需要给苹果支付9x550=4950美元的授权费才能将我的产品上市发售。(这个数据是从生产商得知,并非苹果官方的消息,所以真实性还请各位自行判断)

总的来说,苹果自行设计lightning接口,所以向生产商收取授权费,这无可厚非,生意本就是如此。
但是!很大的一个但是!HDMI接口也是登录商标,厂家若想生产销售HDMI线材也需缴纳授权费,不过,这笔费用,通过维基百科,大约是......↓

另一个角度看:苹果公司并非3.5mm耳机口的设计者,所以任何3.5mm耳机口配件的生产,苹果无法从中获利。

这也就意味着,自从3.5mm耳机口被苹果干掉之后之后,所有能插入iPhone的设备/配件,苹果都能从中获利,不管苹果是否参与设计,生产,制造改配件。
视频中,作者对此举评价到:"It is an incredibly intelligent business decision." (苹果你太机智啦!)
相应的,苹果也对非法使用它们商标的生产商采取法律措施,视频作者知道的某个人由于非法生产售卖非苹果授权的MFI配件,被开了5位数(美金)的罚单

图为视频作者

同样的,说到这里,苹果所有行为都是合法的,并且对于大公司来说,保护自家的资产无可厚非,只是,出于对未能利益最大化而移除这一手机功能(Feature),按照视频作者的话来说,"It is unfortunate"。

理由二:设计。

总所周知,iPhone 7拥有了IP67级防水防尘,但如果要把iPhone底部的那个3.5mm从内部做到防水防尘是昂贵的,尤其是苹果需要生产数量巨大的iPhone。(Galaxy S7/S7 edge/Note 7:???)那么苹果为什么要花额外的巨资在他们无法获利的东西上面呢?

发布会中,苹果说他们致力于无线未来(Wireless Future),视频作者对此评价为"It is not valid" (这个理由不正当),理由是,如果苹果真的致力于推动无线未来,那么他们就应该在iPhone里加入无线充电功能,因为无线充电功能早已在很多手机上实现了。所以归根究底,无线充电之所以没有被加入iPhone,是因为它无法给苹果带来利润(目前为止),苹果想要使用的话,就必须要给其他公司支付此项科技的使用费用,这对于铁公鸡苹果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么会有人说了,苹果取消3.5mm耳机口的原因是内部设计放不下,为了给其他配件腾出空间,但苹果自行设计手机的一点好处就是,它可以决定什么放得下,什么放不下,按照原视频作者的话来说"The nice thing about designing you own phone, Apple, is that you can decide what fits and what doesn't"

图为视频作者的iPhone 7拆解视频截图

总的来说
从苹果取消了3.5mm耳机口后,消费者们失去了很多原先拥有的自由,想象一下:当你和你的朋友在自驾游的时候,手持iPhone 7并且忘带3.5mm至lightning转接头的你将无法和基友们愉悦地利用AUX线分享音乐了(蓝牙:你怎么把人家给忘了?)。

对于配件生产商如Square及PayPal,他们家生产的利用3.5mm耳机口的信用卡刷卡器将在未来无法被使用。

当你忘记带lightning接口的耳机外出时,你再也无法在街边小店购买便宜的3.5mm耳机线,你唯一的选择只有购买通过苹果MFI验证,已经包含了授权费用的,相对贵点的lightning耳机线↓

所以,苹果真的有那么伟大,那么有勇气,那么致力于推动科技的进步吗?

网友:
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款苹果产品叫ipod classic
后来苹果把它停产了
后来苹果收购了beats
后来苹果取消了耳机接口
nano系列基本已停止更新,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纯音乐方面,苹果已经逐渐退出,转而向线上音乐平台等科技方面进发。

我认为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使生活更便捷,而无线耳机在这点上,永远有充电的硬伤,和更容易丢失的担忧……只是这和无线带来的便捷相比,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苹果这次发布的无线耳机,讲道理是非常强大的。
专为iphone设计的天然优势,由于适配,功能远比自配的无线耳机强大,自动连接,电量显示,siri唤醒
双耳独立设计,将极简主义进行到底,当然也造成了易丢失的担忧。
由于独立设计带来的单个四小时供电独立,加上开创性的充电盒,诚意十足。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对音乐要求不高的用户来说,影响不算大,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而对于耳机发烧友来说,手机出街党这可能就是一个拒绝7的很重要的理由了,毕竟本来iphone的音质还算可以,搭配易推的耳塞出门够用,对于自备前端的烧友来说但是影响不大……

大概是因为市场大小的原因,这几年手机一直加强拍照能力,力图从摄影爱好圈里抢人,为此不惜双镜头,突出镜头,而对于耳机爱好圈来说,真是越来越不友好了。当然真正爱的人,是不会看得上一个手机的,我们有1d,我们有ak240,对吧!

还有价格,随机器附送一个还好,如果丢了的话,再配成本太高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千元以上的耳机。

网友:
为 TAPTIC ENGINE 腾出空间

网友:
以下一家之言,不代表苹果。有兴趣姑且听之~

的确取消 3.5mm 的耳机接口风险非常高。
但是从长远看,他必然从手机上消失。厚度是一种考虑。但是苹果要做,可能还需要一些更根本的思考维度,比如:

能量

1 公理
为了证明方便,首先列几个不打算论证的公理 - 所谓公理的意思,就是我不打算证明。

公理A:移动设备的总能量是有限的。
公理B:高品质的音乐播放需要大量的能量(电力)。
公理C:手机的能量优先满足人类最本质的需求 - 沟通(电话,短信,线上社交服务)。
公理D:手机用户中的需求排行, HiFi 级别音乐在 Top5 之外。

2 矛盾
手机做 HiFi 面临着如下矛盾:
少数用户的需求( D ),会快速消耗手机极为有限的能量( A,B ),以至于偶尔的音乐播放会威胁全体用户最基本需求( C )。

但是,手机对所有能力的提升不会停止, HiFi ,迟早也是要做的。也就是说手机音乐播放品质的提升要解决这个矛盾。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电池。但是 AK380 在 3400 毫安的情况下,仅仅支持 8 小时播放。也就是说播放 4 小时音乐意味着手机撑不到晚上。

手机的 HiFi 到底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是一个负责的产品定义人员非常头疼的问题。音质和能量之间,纠结反复。。。

3 数字音乐播放原理
不把电池加到一个惊人的厚度,看起来高品质的音乐播放和手机无缘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搞清楚手机播放音乐的原理和能量分布。

本质上,音乐播放是吧一连串的 0101 的数字数据,转化为模拟波形的过程。数字音源的输出, DAC , AMP 都是由手机解决的。耳机只是把波形转化为声音。

而在上图 phone 和 earphone 之间的连接,就是由 3.5mm耳机接口负责的。

4 苹果的答案
取消 3.5mm 耳机接口是为了好看的理解,未免太肤浅 - 虽然,苹果也很可能很在乎这个。

但是如果你知道 DAC 和 AMP 才是整个高保真音乐播放当中的能量消耗大户,你就会猜测到苹果的另外一个想法:
也许可以在不伤害手机核心功能的续航的前提下,满足少量用户的高品质音乐播放的需求。

那么上面这张图就需要改一下:

手机可以只负责基础的数字输出,消耗能量很低。
需要高品质声音的用户,使用单独的 DAC,AMP ,耗电量增大。想要高品质音乐,自己准备更多能量。他们也知道会付出这种代价。
普通用户,使用一般的甚至干脆不用外置 DAC,AMP ,耗电量减少。
(为了这些用户,手机仍然需要基本的音乐播放能力,但是成本和耗电量高度可控,类似魅族 Pro6 的轻 HiFi 的概念。产品定义人员终于不用在能量和音质之间纠结了

一些附带的好处是,音频数字直输也改善手机内部的干扰,更有利于做防水。

高品质音乐的能量负担,去了耳机那边(而 Beats 怎么恰巧就在苹果手里)。耳机可以因为用户的需求而改变,音质和耗电也随着改变。反正,手机不变,皆大欢喜。

5 耳机孔的消失
高品质音乐播放的新模式下,对 phone 和 earphone 之间的连接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个接口需要可以传输数据(数字音乐输出),需要可以供电(有线耳机还要充电就蛋疼了)。而传统耳机孔无法担负这个任务。。。。

好在, lightning(蓝牙)全部胜任。

的确, lightning 外接 dac 一直可以,但是整个耳机行业会被 3.5mm 引导到完全不同的方向。取消掉 3.5mm 等于强制耳机业界向苹果设计的方向(更合理的能量消耗,数字化,智能化)转向。

而手机通过 lightning 和蓝牙,使用音乐数字直输,给了耳机充分的折腾空间。音乐传输到耳机的过程是无损的(数字信号),使用什么级别的 DAC ,AMP ,就匹配什么级别的电池,获得什么级别的声音。

手机本身的音乐播放,只要做有限的提升即可,支持非独立 DAC AMP 的耳机,成本和消耗的能量都高度可控

6 更美好的未来
airpods 的 W1 芯片,到底做了上述哪些事情还不得而知。但是,手机上最后一个模拟输出的接口被去掉,还预示着无穷的想象力。

更高品质的有线或者无线耳机?
不需要充电的主动降噪耳机?
耳机传感器作为手机的输入( airpod 内置了光学和加速度传感器,未来 lightning 耳机可以反馈耳内心跳数据来选择慢跑歌曲也很简单)?
视频的输出( VR 头盔)?

今后 lightning 提供的就是数据和电力,能做出什么,其实全依靠你的想象。

(这个思路推到极致,其实就是 Google 的模块化手机和 moto z 。手机只是基础的通讯,触摸交互和数字 IO ,其他功能丰俭由人,自由组合。当然,苹果不会做的那么 geek )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这下底部终于对称了,也有空间给电池和  Taptic Engine 了,而且附带防水福利。

反正对我来说,这个接口自买来之后就没用过,所以去掉了其实是一种无所谓甚至有点欣喜的感觉。

我自己小烧,不敢在大牛门前弄斧,平时拿 iPhone 6s Plus 听都是用 Fiio L19 连到 Chord Mojo,耳机是 Vision Ears 6 X Control, 线材是 Whiplash 的  TWau Reference 的 8 芯旗舰线。

尽管如 @Oliver Wang 所说 iPhone 原生支持 AIFF、ALAC 和 WAV 这三种无损格式,可是码率上都有限定,所以即使你把 mora 上 Hi-Res(24bit/96kHz) 的 FLAC 无损转成同样规格的 ALAC,在 iPhone 上也是不能播放的,事实上 iTunes 不会允许你同步这样的歌曲,即使你拷贝到了 iPhone 上,iPhone 也只会以 24bit / 48khz (感谢 @Jerry Cai 提醒)来播放。DSD (1bit/2.82MHz ~ 11.2MHz)就更不用想了。

但托 App Store 的福,各种各样的第三方 App 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比如大名鼎鼎的 ONKYO,或者我现在在用的这个。如下图所示,现在是 DSD64 (2.8 Mhz)直出。

我平时也用无线耳机,具体就是有声书。大部分的有声书都是 128k 的码率以下,而且听有声书的情景大部分都是在室外跑步或着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连 iPhone 那种平庸的推力也会显得多余,Apple Watch 才是合适的音源,5G 的容量可以存下哈利波特系列的凤凰社、混血王子和死亡圣器。这时候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只需要足够清晰,因为它的目的是让你目前正在进行的单调活动不至于太过无聊,而不需要提供沉浸感,因为吵闹的街道和汗臭弥漫的健身房显然不是享受音乐的场所。

所以结论是,对于 HiFi 爱好者来说,永远都有更好的设备来让他们沉浸在音乐里,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设备应对不同的场景,在家里,在车上,在图书馆,就像一个摄影师有应对各个焦段的高素质定焦镜头是一样的。即使他们非要用 iPhone 不可,他们也不会用 3.5mm 的接口。而 Lighting 接口提供的是可以把 DSD 256(高达 11.2MHZ)的音源直通给外接设备的可能性。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所以对于 HiFi 人群来说 3.5mm 的接口是多余的。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无论是选择连接 3.5mm 接口的有线耳机,还是选择无线耳机,这都表示他们对音质不甚关心,或者说,音质对他们来说,不是放在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他们真的重视音质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不会把耳机插到 3.5mm 的接口来用 iPhone 直推。现在 3.5mm 的接口取消了,他们用 Lightning 的转接头连接他们以往的耳机,音质并不会比以前下降,而且根据 Lightning 接口提供高码率直通的可能性,他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享受了更好的音源,也就间接享受到了更好的音质。而如果他们之前就是以无线耳机为主,那么他们更加没有损失。所以对普通用户来说,3.5mm 的接口也是多余的。

既然在 Lightning 接口存在的前提下,3.5mm 接口对这两种主要人群都是鸡肋,那么我觉得取消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当谈到耳机这件事的时候,想要找的一个各方面都臻于完美的方案,大约是痴人说梦。

你想要无与伦比的便携性,没有线材缠绕的繁琐,不需要充电带上就可以开始倾听;又想要昆山玉碎的声音表现,就像陈永仁说的那样,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还想要隔绝噪音的能力,被动降噪的要佩戴舒适,主动降噪的不会影响到音质;而且,要是对不同音乐有不同的临场感的还原那就更棒了,当你闭起眼睛听人声类的歌曲,那歌者仿佛就在你面前触手可及的黑暗为你唱歌,婉转得不染纤尘的声音像是在追溯什么过去的往事,撩拨着你沉寂的心。交响乐奏起的时候你又仿佛一个人置身在空无一人的金色大厅,整整一个乐队在为你演奏,那恢宏庄严的声音让你想要拍案而起,忍不住想要向着黑暗伸出手,去抓住时间或者命运……

说的我都开始流口水了……这样的耳机我也想要,你们谁知道一定要告诉我!

网友:
为什么?
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标准。
苹果在卖耳机标准啦。
至于什么数字化的音频输出,更强的防水防尘特性,更通用更广泛的接口设计,更紧凑的设计形式统统都是副产品啦。

网友:
本质上,iPhone是一个以极简便携为设计核心的产品!
- 取消3.5mm耳机口的深层含义是取消掉了倒数第二道有违极简便携理念的牵绊:耳机线!
- 下一步,数据线也在抛弃范畴之内。

[ 题外话 ]
索尼在刚刚结束的IFA上发布了最新的Walkman旗舰:NW-WM1A 和 NW-WM1Z,和早先猜测一致,两款旗舰级便携播放器继续沿用Walkman的旗号,继续不使用高功耗DAC、继续依靠数字算法提升音质、继续保持超长续航时间。在发布会后的官方视频上,设计师佐藤浩郎用一句话概括了个中缘由:我只是在传承Walkman的使命。

[ 言归正传 ]
拿Walkman说事,只是为了表述一个基本理念:无论是 iPhone 还是 iPod ,在设计之初,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向,也就是说所谓的品牌方向 或者 产品使命!

iPhone 的使命是什么呢?极简的智能移动通信工具。

传承这个理念之下,iPhone一代比一代薄、一代比一代精巧、一代比一代简约。所有的设计、所有的改变,都是围绕在极简的理念前提下。在这个层面上,耳机线成为了倒数第二个牵绊,被取消掉也就是意料之内。

[ 延伸思考 ]
当然,还有最后一个牵绊仍旧留存:数据线。
其实无线充电技术已经不是难题,数据传输也已经成熟,数据线在接下来某个时刻被iPhone取消,拭目以待!

网友:
从科技发展来说苹果赢了,但是从目前科技的适用匹配上来说,这次的改进可能略早了一些。
首先,取消耳机孔和USB等等实体插口在近几年十几年内有很大的可能高完成度地达成,科技的进步速度很快,所以没必要把关注点放在这个洞到底为什么取消上,因为它必然会被取消。
我觉得更多的是取消了这个洞,让很大一部分已经适应有线耳机操作形式的人觉得自己莫名其妙需要去准备一个蓝牙耳机,被强制消费了。虽然此次有相应的弥补措施,但隐形的代价是,让需要自带外设更多了。那么,精简到底有没有真的让生活“简”了呢?现阶段蓝牙耳机能用多久?一个看似方便的无线耳机,背后要多出多少充电设备?尤其是外出长时间游玩的时候。我用这个东西每天可能不止一次需要充电麻不麻烦?万一我忘了充电又没带充电器,在周边设备不能匹配的情况下怎么办?这是吐槽的重点,也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矛盾。
我们假设一个场景。一个人上班,早上出门,只用带手机,和一个小巧的耳塞。一整天后晚上回家,耳机手机取下放在一个容器里,他们就一起被充电了,或者说他们从某种形式来说不用“刻意”去充电。我想这才是苹果追求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早上出门,要带手机,耳机,手机充电线,耳机充电线,移动充,转换器。电池没有飞跃提升或者说新的充电技术没有普及的情况下多添加无线设备,用的时候爽了,没电的时候只会更难受。
那么再说说外形。。我记得几年前,新一代ipod夹子四代才出。买了一个。一礼拜丢了。。。因为太TM小了。。。科技美感是必须的,但是实际使用起来也许并没那么美好。。不过话说回来蓝牙耳机那么多大家选喜欢的买呗,该用照用。
那么最后说一句。。摄像头就不能弄平么?!

网友:
谢邀。

首先,如果你觉得 Phil Schiller 在发布会上的那三个理由,和一个词 'Courage' 说服不了你,仍然认为取消 3.5mm 接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先听听 Steve Jobs 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https://youtu.be/65_PmYipnpk?t=2m45s

We’re trying to make great products for people, and we have at least the courage of our convictions to say we don’t think this is part of what makes a great product, we’re going to leave it out. Some people are going to not like that, they’re going to call us names, it's not gonna be in certain company's best intrest if we do that. Bu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heat cause we wanna make the best product in the world for customers. we're gonna instead focus our energy on these technologies which we think are in their ascendancy and we think are going to be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or customers. And you know what? They’re paying us to make those choices. That's a lot of customers paying us to do. It's trying to make the best product we can. If we succeed, they’ll buy them, and if we don’t, they won’t, and it’ll all work itself out.

简单地翻译一下就是:
我们要试着给人们做出优秀的产品,所以我们至少有确信的勇气说,我们不认为这会是一个优秀产品的一部分,我们将抛弃它。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这件事,他们甚至会指名道姓地骂我们,甚至如果我们这样做会损害公司利益,但我们会坦然接受这些压力,因为我们想为我们的用户做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相反我们会专注于那些我们认为有优势并且对用户最好的技术。并且你知道么?用户也在付钱给我们来让我们做这样的选择。这是很多用户付费让我们来做的事情,做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产品。如果我们成功了,他们就会买,如果我们不成功,他们也就不买,难道这件事不就自己解决了吗?

这就是 Phil Schiller 所说的那个 ‘Courage’ 所代表的东西。

而这种价值观,也几乎贯穿苹果公司的整个历史。苹果是一个在技术的「取舍」上非常偏激的公司。无论是早期的取消软驱、光驱、LAN 口、强推 Thunderbolt、iOS 不支持 Flash、New MacBook 上只有一个 Type-C 接口,苹果做过太多类似的事情了。

你无法评述苹果的这种价值观本身到底是对是错,因为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一直共存着
取消软驱光驱,在今天成为了主流;不支持 Flash,确实倒逼了大量的网站去加速抛弃 Flash 这种纯粹的「垃圾技术」,这个举措在今天几乎受到所有人的欢迎;Thunderbolt、New MacBook 也是很典型的失败例子。

但这就是苹果,无论我们这些年如何说,苹果越来越会迎合市场,它骨子里的基因还是没有变过,6 年前 Jobs 说的这一番话,在今天居然能如此100%契合地解释苹果的这个举动,我觉得就足以触动到很多人了。

至于取消 3.5mm 耳机口,对消费者到底有没有影响,或者说有多大的影响。我的感觉是不会有多大。
首先,苹果一定是做了市场调研,得到了「大部分用户都用,且只用 EarPods 耳机。」这个事实,才敢这样直接把 3.5mm 耳机接口去掉的。
所以大部分 iPhone 7 用户,可能需要承担的问题也就不过是 iPhone 5 时代,从 30-Pin 换到 Lightning 接口时那样,在外面无 线/耳机 可借而已。

而对于平时有一条相对主力的中高端 3.5mm 耳机的用户,附赠一个转接口,你可以长时间地插在你的耳机上,我相信这个问题不会那么严峻,并且这个转接口只卖 9 刀,对于苹果来说,是相当良心的配件价了。

而对于 Hi-Fi 发烧友,更不用说了,他们本身就是那种出门会在便携播放器上捆耳放解码,搞对录线的人,有没有 3.5mm 耳机接口根本不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苹果拿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AirPods。

我今天晚上,刚刚摸到了 AirPods 的真机,首先它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掉,最多就是充电的机制,逼着你每一次都有耐心一点把耳机收在盒子里而不是随便往口袋里一插而已,而且盒子里磁吸式的收纳,让收纳这件事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麻烦,随便把往里一塞就行。

而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无缝地连接起你的 iPhone iPad 和 Mac。我在家的时候,不喜欢戴耳机,而喜欢用 Bose Soundlink Mini ii 这个蓝牙音箱。尽管我有更好的,声音可以秒飞这个蓝牙音箱的耳机。但当你真的用了一段时间的无线,你就可以为它的「方便」而放弃掉很多东西了。

而 AirPods,是会比这个蓝牙音箱,还方便得多的东西,它的配对和切换更方便,并且跟 iCloud 账户绑定,连第一次手动配对都不需要,全部自动地进行同步。并且可以更方便地唤醒 Siri,虽然 Apple Watch 唤醒 Siri 也不算麻烦。

至于定价,确实是贵,但什么时候价格是阻挡苹果做一个好产品的障碍了?因为体验的 exclusive ,就让你在买不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问为什么这么贵,而是我为什么这么穷。

以上。

网友:
今年 iPhone 明显是要鼓励用户使用无线耳机,不只是 AirPods,其它的无线耳机同样。无线化这个苗头从 New MacBook 上就能看出来。
至于很多人提到的音质,先看看 iPhone 7 / 7 Plus 支持的音乐格式:

主要有 AAC、MP3、AAX、Apple Lossless、AIFF 和 WAV。最后三个是无损格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用得最多的且出现在列表上的,大概只有 AAC(主要是 MUSIC 和 iTunes Store 里面购买的音乐)和 MP3。WAV 可能有些人听说过,毕竟当年 Windows 录音机程序用的就是这个格式,剩下的两个无损格式,估计大部分 iPhone 用户听都没听说过。
想听 FLAC?想听 DSD?拜托人家 iPhone 根本不支持好不好!
而且 Apple 有 AAC codec over A2DP 方案,这个很多蓝牙耳机也是支持的。虽然 AAC 是有损压缩,但是对于用 iPhone 听歌的人来说是足够的,多数人我想在 iPhone 上根本分辨不出 256kbps 和 320 kbps 的 AAC 到底有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iPhone 根本就不是为发烧友设计的音频播放设备,说白了,用 iPhone 听歌,大部分时候听的不是音质,而是氛围(旋律也好、节奏也好)。
//你用 iPhone 直推 7~8K 的耳机,效果可能还没有直接用 EarPods 的效果来的好。
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应用场景,用 iPhone 听歌基本都是在户外,运动也好,乘车也好,逛街也好,这些场景有一个共同点:噪音。别说发烧友,普通人会在嘈杂的大街上追求音质?有时能听清楚唱的是什么就很不容易了,还追求每个细节?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那些扯蓝牙音质不好然后把 Apple 批判一番的回答可以说毫无阅读价值,iPhone 本身也不是追求音质至上的设备,追求音质请自觉出门左转或右转买砖或台机去,那些搭载了独立 HiFi 音频芯片的手机说不定也挺合适的。3.5mm 接口在 Bluetooth 4.x 时代的 iPhone 上已经可以算是过时配备了,设备本身对常用无损格式的忽略,加上流媒体服务的流行。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随机附赠耳机和蓝牙耳机其实妥妥够用。
很多人还用几年前那种看待只能通话的蓝牙耳机看待现在的产品真是让人感到不爽。不过还是得说,为了无线化而去掉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接口,Apple 这次确实也是蛮拼的。

P.S. 其实同样的 AAC 文件,有线和无线模式下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我不反对有线模式的音质比无线模式好的观点,但是在对应的使用场景下,这点区别实际上是可以被忽略的。

=====16/09/2016 UPDATE=====
1. 注释掉一句话,虽然尝试过一些耳机,不过和评论区里的各位比起来,我也是听得太少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好耳机还是配上好的音频播放设备更好一些。
2. 有些朋友貌似以为我没用过蓝牙耳机,所以在脑补蓝牙耳机的音质好…………
下图是我目前在用的耳机:

虽然这副耳机没有评论区里烧友们的耳机那么好,但是用来区分有线和无线模式下声音的区别还是足够的。aptX 和 AAC 都有尝试过,鉴于目前 iPhone 官方支持的音频播放格式就那么几个,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前两个格式上,aptX 的意义并不大。想想 Mac 很久以前就支持 aptX,就能猜到 Apple 大概是故意没有在 iDevice 上提供对 aptX 的支持。

网友:
反对 @Yang 的答案

iPhone7没出先不说,我同学有用乐max2的,也是没3.5接口,用的typec转3.5的线。

那么他是否每天都挂着充电宝呢?不是,他每天都带着,快没电的时候才用(大概剩不到30的时候

那么会不会出现充电的时候不能听歌的问题呢?会的

我给两个场景
1  学校统一组织外出爬山,一路上拍照+玩手机,返回的时候还剩15%左右,坐大巴上无聊,你说是听歌呢还是充电呢?

2  在咖啡厅等人,手机快没电了,想看视频又不敢开功放,你说是充电呢还是外放看视频呢?

这两个只是我和他一块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两次都是他把我手机借走用了),我没看到的类似情况还有更多。

“你那手机是没有3.5吧”
“恩”
“感觉怎么样”
“除了充电的时候不能听歌,转接线好几次差点丢以外挺好的”

上面那个是真实的对话

对了,他之前用的iPhone6,不止一次跟我说苹果原装耳机音质差,他自用的耳机是RHA一款金属壳的耳机,他应该算半个烧友。

所以说,要拿事实说话,某些人洗地洗的太强行

网友:
有人嫌弃我排版乱七八糟,于是乎我就重新排版一下并做补充精炼,基本核心内容和以往没有什么变化
2016.9.22更新
iphone7转接线的基本输出指标出来了

动态水平明显是弱于6s直出,输出阻抗倒是降低了0.37欧,想必是为了更好的应付超低阻耳机,输出电平也有所下降,谐波失真表现也下降了一点,看来这个转接声音上必然是不如原来的直出了

但是新版的lighting 版earpods在素质 听感上是比起原来的3.5版本是进步的,对普通用户还是有一定提升意义的,但是输出肯定是更差了,这点不可否认
--------------------------------------------------------------------------------------------------------------
首先,我的个人观点:
1.我认为苹果这次取消3.5接口的举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和突破,因为根本核心问题就不在3.5接口上,嫌3.5接口体积大和厚,你可以改成2.5接口,即便是这样也是可以接受的,转接也并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这次这种取消3.5的行为不过是为了自己制造噱头、亮点以及掩盖自己背后想圈钱的目的,而且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你推广无线设备其实根本不需要通过取消内部耳机输出来达到,取消只是为了强行推广这个目的,关于这件事产生了大量的舆论和评价,这一定程度的提高了iPhone7的曝光率。

2.相反的,你取消一个耳机输出口,就会带来部分用户的抉择难题和使用不便,什么音质的我就不提了,万一我特么就是想在车上充电,顺便插条线控耳机负责接听电话呢?假设车子很原始没有导航系统,不支持蓝牙通话,我也没有蓝牙耳机,那我是不是就需要一个转接的DOCK了,都没有的话,只能挂着那里外放接话;万一我外出的时候手机听歌听到快没电了,我如果没有转接线和无线耳机,是不是就得只能插着充电不能听歌了或者直接只能外放,摆明了,就是赚定你无线设备的钱。
——————————————————————————————————————————
下面我会解答一些疑问点,有什么疑问评论区可以问我,我有能力有时间就回复我的看法见解。

1:附送的lighting转接3.5的线
只不过就是把以前机内的Cirrus Logic Codec外置了而已(具体已经有拆解图检验了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存在某些人口里的所谓更好的音质表现,lighting接口的定义里并不能走模拟信号,纯数字接口,并不像USB TYPE-C可以加入PO输出的针脚定义。
除非苹果把codec的规格做了相应的提高,给予更高阶的标定,那就很难说了,但因为USB界面的外置,这么小的体积并没有可能采用异步USB方案,没法有独立的时钟基准,必然会增加数字信号的jitter又反过来影响了音质,具体指标数据还是等待数码多或者外国网站的相关评测才能知道一个大概。

2:  Airpods的定价
159美元明摆着就是圈钱,市面上159美元已经可以买到中端的传统耳塞产品以及入门的传统便携头戴产品,就算你买beats也明显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了,蓝牙耳机也可以会有相当多的选择,这么小的体积,考虑到功耗的问题,codec和蓝牙模块的性能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通话和听音需求,音质绝对会不如有线版的earpods,earpods在手机厂商的原厂配塞里已经算是一个相对优秀的水准,所以这样的产品明摆着就是圈定一些对音质毫无需求并追求高价逼格产品的人。

3:lighting接口的电流限定
iPhone上的lighting供电接口的供电上限貌似是5V 100MA,折合相当于0.5w的功率输出,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所有无电池的lighting耳机,设备都会用到class-d、class-g之类形式的高转换率运算放大器,低压codec,这些高度集成的codec的指标性能以及听感指标并不一定会比以前苹果内置codec的方案好,苹果的内放音质虽不算手机里的一流也总体算是标杆水平。

lighting接口如果想制造相对高音质的无内置电池一体式解码耳放产品,基本都是千元价位,这还不包括耳机的部分,所以请不要指望千元内的lighting耳机有什么所谓更好的音质。

4:蓝牙的音质到底是为什么不行?
利益相关:蓝牙设备开发
1.市面上大部分的蓝牙设备都是采用的蓝牙模块集成的模拟输出(最核心的部分),做蓝牙模块的开发的公司往往都没有特别高阶的DAC研发技术,内置DAC的性能仅仅是能响,市面上的高端蓝牙方案,其实本身是带有IIS接口、SPDIF的,可以挂载独立DAC或者挂载SPDIF转IIS芯片进行信号升频重整等,独立DAC本身如果带ASRC、PLL等功能就可以大幅降低jitter抖动,会带来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音质表现,但是根据我的调研可以说市面上99.9999%的蓝牙设备都不是这么做的,基本就是蓝牙模块-耳放模块,然后耳放模块大部分做得也不怎么样的,各种标定有问题,最起码的听感优化都没做好,显然是没有经过有经验的调音师进行处理调音的,这次的AK XB10应该会给这种方案带来新的提升。

2.苹果的蓝牙不支持APTX,那么AAC音质能行吗?
前提:你的iPhone必须存的是AAC,MP3只会以SBC的形式送出,而各类无损压缩比如说ALAC、FLAC会预转码成高码率的AAC然后压缩转码发出,而AAC是直接压缩编码送出去
而根据我的测试,ALAC、FLAC的声音会比400K VBR Q1.0的AAC要好出一截,可以明显听得出无损压缩在进行预转码的过程中输出了更高的有效信息,AAC还是会损失掉一定的信息量。

结论:不是蓝牙完全没法听,而是制造商坑爹偷懒省钱等原因直接用了蓝牙的差分输出转一个低性能的耳放芯片甚至根本就没有耳放

吐槽:我又不是买振动棒要那么高阶的线性振动马达有什么卵用,电池空间有变大吗?压根没有好吗,这猜测完全是无依据的,防水?三星索尼带3.5mm接口还能IP68,这完全就是借口,你可以找到一堆带3.5接口的防水手机,摆明了就是为了卖配件。

无线音频传输根本就不是新事物,但是最起码现阶段你也很难买到真正的高品质产品,真有那么多洗地说的苹果这么吊为什么不选择发展wifi audio呢,你苹果的airplay为什么不好好的搞一波,我举双脚赞成,毕竟wifi足够无压缩传播音频,带宽和延时跟蓝牙根本不是一回事

说苹果内放音质不行又拿不出依据的人,不过就是强行洗地取消3.5的行为,更不会出现所谓某些人嘴里 7 8000的耳机用iPhone直推还不如eapods的行为,我认识相当多的朋友就是一副近万元的定制,用iPhone直推,完全可以满足出街和普通听音的要求了,推力可怜?你知道iPhone的推力在常规音频设计的手机里算是很大的了吗?基本上都达到了IPC的1.5X-2X了,还有很低的输出阻抗,简直就是耳塞机主的良友,那种人跟说动铁是铁块振动的人有什么区别?自己没点阅历和知识面就别出来误导他人。

利益相关:iPhone5机主

--------------------------------------------------------------------------------------------------------------
好像懒得改,就这样先吧。。。

网友:
多少人都在夸无线耳机的好处,可是,
蓝牙耳机不是早就有了吗?这跟取消耳机孔有什么关系?

补充一下。我的意思是,取消耳机孔就说取消耳机孔的好处,有耳机孔也未必不能做无线吧。你要说取消耳机孔是为了机身设计,为了控制厚度,为了美观,只要你说出耳机孔存在的不合理性都行。但是你只说无线耳机如何如何好,然后就把耳机孔取消了,这本质上和电脑一重启WIN7变WIN10区别不大,是在没有拿出充分理由的条件下剥夺了用户的选择权的行为。不是说不能洗,主要是姿势不太对。

再次补充。有知友说苹果在发布会上提到了这是为了节省内部空间容纳其它部分,这倒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我在官网上和其他媒体的报道上似乎都没看到类似描述,也无从揣摩苹果的真实用意究竟是不是侧重在这一方面。不过这和我的答案本意没有冲突,只是提醒部分朋友洗地姿势要正确,现在重点都已经突出了,洗的时候一定要抓到点子上嘛。

网友:
苹果出新品如果有什么大变动,大众基本上都会来一次悲痛五步。

否认:(发布会前)不可能的,苹果没那么大胆子连3.5mm音频接头都不要了,一定是搞错了。

愤怒:没了音频接头你要我怎么边充电边听音乐?!我的模拟耳机怎么用?!苹果就是垃圾!骗钱的垃圾!

讨价还价:没有音频接头,我就去买安卓手机!iPhone7盒子里送转接线的吧?转接线单卖多少钱一根?...

抑郁:没耳机线,iPhone掉了也没有绳子救了,5块钱买的淘宝猫猫也没地方插... 肾都卖了买iPhone, 居然落得这个下场,唉......

接受:音频接头那么落后的,没了就没了吧。Airpod也挺好的(打开官网下单)

-----

很多人搞错了一点。苹果并不是一家以“把用户伺候好”为至高追求的公司。苹果追求的,是“把用户教育好”。

乔帮主几十年前就说过,用户需要教育,需求需要引领。没有汽车的时候你去问用户要什么,他们会说要一匹更快的马。

对iPhone没有3.5mm音频接头不爽?这就对了。你正在被教育。不是说无线是潮流嘛?现在苹果把有线的掐了,剩下的不就是无线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嗷嗷什么?

而历史进程告诉我们,苹果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

----

P.S. 不要表现得像苹果强奸你一样,不喜欢你可以不买,市场上大把的安卓手机都有3.5mm接头。至于那些说买苹果的都是被洗脑的,苹果卖出了10亿台iPhone,我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骂10亿用户是被洗脑。

网友:
9.13更新
对于评论区的某些评论我只能表示。
我认同的是乔布斯的某些偏执伴随他的创意让苹果出过很多让人惊艳的产品,但是并非认同乔布斯的为人。
此类评论不再回复。

原文——
什么时候在知乎黑苹果成了政治正确?
从来没有。
只要苹果出的东西总有无数人叫好,洗地,乃至于颠倒黑白,还有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例如说在如何评价iphone6的回答中,你只能看到几乎清一色的赞美,所有指出iphone6这样那样不好的都被所谓的舆论与水军踩下去了,或者直接举报折叠。

对于某些为苹果洗地的无话可说。

先说结论,然后说看法。
苹果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回应果粉对于苹果创新的期待,一方面是为了挑战现有的工业标准规则,还有一方面是为了推行个人数码设备无线化,顺便推销自己的airpods耳机。

固然苹果是一个商业上成功的科技公司,但是其很多推行的东西都是自己不喜欢甚至反感的。
无论是臃肿不堪使用体验反人类的itunes,为了所谓的用户体验设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杂乱无章的ios的UI,苹果自己自成一系的某些文件标准(例如说apple lossless),又或者是自从六代以后为了所谓的轻薄而突起的镜头,竞争对手能塞5.5的机身尺寸苹果只能塞五寸,孱弱的电池容量与续航,原生不带大功率加速充电,被人诟病无数次的白带,或者更早型号的死亡之握,或者是新版macbook如同垫在钢板之上的钢板一般的键盘,想替代鼠标实际用起来手感比鼠标还差劲的触控板,还有很多。
以前苹果一直用着长而扁的串行接口不知道还有谁知道,也许很多人都是从较新的型号才开始接触苹果。
对于苹果,以前乔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也看过其出的苹果的产品,至少还是可以说虽然有着乔布斯的偏执但是产品的确不错,但是乔老爷子走后,看看现在出的产品,不好意思我真的无法说一个赞美的字。
现在的苹果比起以前,可以说真的少了很多精心的或者让人惊喜的设计,更多是在吃乔老爷子留下的口碑与老本,而且做出的东西也越发不能服众。
我都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对那时从牛皮纸信封里拿出macbook air的惊艳记忆犹新,又或者乔老爷子在发布会上向我们介绍新产品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回到为什么取消3.5耳机口的问题上。
苹果官方以及其他人都说了很多,但是我不认为这应该是理由或者取消的借口。
固然未来的很多电子设备,特别是个人的,会逐渐的倾向于小型化,便携化,无线化。
但是为什么很多厂商,如诺基亚,索尼爱立信等等挑战这个标准纷纷失败告终?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过为什么这个标准接口会经历这么多年依然难以被取代。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字音频在之前还没有做到能够像模拟音频一样,插好插口在许多音频设备上就能直接使用,大都还需要经过一个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的过程。
还有一个原因是3.5接口在工业上是很符合大批量机械化生产的需求,即使是在现在看来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有许多音频设备的生产商也在为3.5接口背书。
就连苹果这次也做了妥协,加入了雷电接口转3.5接口的转接器。
但是我不认为所有的情况下新标准就比得过旧标准。
首先至少在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看来,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到在不使用传统的音频线的基础上,实现对音乐的高保真,或者说,用无线方式传输无损音频的数据流。
再从另一个方面讲,苹果从很多方面都想成为一个既有规则的破坏者,新规则的建立者。
但是不是所有的所谓新规则都能做到被大部分人接受。
而比起所谓的苹果的新规则好不好,我更在意我如果要使用这个标准,是否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苹果并没有做到。
纵观整个世界,苹果的标准只有苹果以及其授权的周边设备厂商在用,而例如usb type-b,以及type-c标准,却随着全球化流行于全世界,而且我也不必为了这些标准的产品,付出高昂的费用,但是苹果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做自己的标准,推行自己的产品与生态。
坦白说,要是不是苹果,乔布斯,或者说有苹果的生态的影响,这种标准很可能比现在要小众的多,而且通常短命。

以前乔老爷子在的时候,苹果还是个卖艺术品的科技公司。但是现在他不在了,苹果也从卖艺术品,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卖系统生态,卖配套服务,以及,卖电子产品的科技公司。

任何评论区撕逼引战都会直接举报并拉黑。
就这样。

网友:
谢邀。

这个问题与之前回答的「如何评价「iPhone 7 将取消 3.5mm 输出接口」的传闻? - ZEALER 的回答」差不多,这里就不搬运过来回答了。

那么补充一下关于 Lightning 的相关信息。

——————————分割线——————————

Lightning 接口,也称闪电接口,是苹果公司制作的专属连接器规格。其最早出现在 2012 年 iPhone 5 的发布会上。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此连接器针脚为 8 pin,作为替代沿用已久的 30 pin 连接器的新 Lightning 接口,其尺寸明显缩小。

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那就是正反都可以使用。
不分正反,随便插。

这一点对用户来说是相当好的设计。但是正反插拔是怎么实现的呢?

由上图我们可以窥探出正反插拔的秘密了。

PWR:电源;
GND:地线;
ID0/ID1:用来识别正反面或配件类别等ID识别选通信号;
L0p/L0n/L1p/L1n:用于数据传输的信号线路。

目前数据传输只用了其中的 2 个针脚,另外 2 个应该是冗余设计。
为更快的数据传输做的准备吧。

通过 ID0 与 ID1 两个针脚的组合来识别不同的附件设备,以此来选通不同的数据传输线路。

功能

除了基本的充电和数据传输外,还支持视频、音频等数字信号输出功能。

目前的 iPhone 与 iPad 系列所用的 Lightning 接口还都是仅有 USB 2.0 的速度,传输速率约为 25MB-35MB/s。

与 Android 阵营的差距有点大。

在去年发布的 iPad Pro 12.9 的传输速度理论上则可以高达 625MB/s,也就是 USB 3.0 的速度(iPad Pro主板上加入USB3.0主控芯片 )。

不过目前苹果数据线连接 iPad Pro 12.9 的传输速度只能达到 USB 2.0 的速度,也就是说,要启动 iPad Pro 的 USB 3.0 还得需要电源适配器和新一代 Lightning 线缆的支持。

设计

Lightning 接头还将其上一代 30 pin 接头所使用的固定用机械卡扣移动到基座接口中,故此接头本身上面没有任何活动部件,紧凑而不容易损坏。

接头左右两侧均有小型凹槽,以配合接口内的固定用卡扣。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Lightning 线的金属引脚在外裸露,存在一定的短路风险,经过 FIX 工程师们的实际测试,Lightning 线在空载状态下(接电源不接负载),并没有电压输出。

据 FIX 工程师分析,这得益于 Lightning 线内部的电路设计做了保护处理:
没有负载或没有检测到附件设备就不输出电压或信号。

Lightning 虽好,可它前面还有 USB 3.1 Type-C 在等着呢。不但可以正反插拔,且功能扩展性也比 Lightning 强许多。

无奈,Lightning 是苹果的一手建立起来的,你要用他的设备那么你只能选择用 Lightning 了。

按照苹果的特(niào)点(xing),一个接口的寿命周期大约是5-10年。

这样看来,Lightning 还将继续服役好几年,不过 USB 3.1 的迅猛发展,一定会让 Lightning 加快更新换代的速度,以适应更加快速的时代。

相关链接:
Lightning 大揭秘

网友:
把视野放长远一点看,从5s到7,苹果是一直在外观上做减法。

三段式,两白带,一白带,更接近一体成型

接口越来越少,

按键在弱化,不出意外以后会取消按键。

包括摄像头的金属圈也变成一体化了。

我们总结这些变化,可以看到,苹果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某个理想状态……

那么理想状态的手机是什么样呢?

也许就是一整块石头一样,完全看不出任何工业感,所有接口,过度,条带都取消,真正的极简主义产品。

苹果正在想这样的手机迈进……想想就激动~( ̄▽ ̄~)~

﹌﹌﹌﹌﹌﹌﹌﹌﹌﹌﹌﹌﹌﹌﹌
然而现在的产品依然是半成品,2333

网友: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取舍。

用iphone听音乐的人,或者更广泛一点定义,用到iphone去接耳机的人,大致有这么三大类:

1,听个响。用附送的earpod,或几百块以下程度的耳塞,对音质可能也不是说完全没要求,但earpod的程度已经够了。这种换到蓝牙或者其他方式的无线,其实是没有太多障碍的。换到lightning转接的普通耳机,也是没有太多障碍的,只是会稍微有点不方便。

2,对音质比较有要求,用ie80,k3003,或者更高一点,em之类的定制,总之是比较好驱动的低阻高敏耳塞直接接iphone的人。既对音质有比较高的要求,同时也看重便携。对这类人来讲无线耳机不能满足音质要求,普通的转接(低于原本iphone内置dac+耳放线路水平)也同样不能。

3,要求更高一些的,拿iphone作为数字输出,外接便携dac+耳放的,比如接个chord mojo。对这一类,去掉3.5mm没有什么影响,还是可以用lightning输出数字信号的,无变化。

大致这么三类人,可以看到有影响,可能导致改变购买行为的,只有2。对1和3,影响是很小的,而第二类人呢,有这么几个选择:

2.1,买便携dac一体机,升级成3。

2.2,降级需求,变成1。

2.3,买个便携播放器,比如ak,paw gold之类,但手机仍然使用iphone。

2.4,换手机。

可以看到,2.1的主要问题是会影响便携性,2.2压抑了需求,2.3一方面影响便携性,一方面不利于习惯云音乐的用户,2.4最彻底,但iphone听音乐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它别的方面也不是没有用户粘性的。因此,对于2,总归是会有所不满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上面没有考虑到的可能性是,lightning接口如果可以输出模拟信号,那就还是用机内的dac+放大,转接只是引入了一段比较劣质的线材,那这个对2也可能影响就不大了,这种大概还属于可以忍的——只是人家花几千换了耳机线,结果非要接在一根几十块还包含转接头的线上……

但无论如何,2在所有用户里占比量应当是很小的,1肯定最多,我自己估计1类用户应该占到99%吧,2类0.9%,3类0.1%。为什么2+3只有1%呢?首先发烧友占人群比例就不大,发烧友而非要用iphone听音乐的就更少,而iphone的用户量本身极大。所以1%可能都高估了。而且2类用户本身是国内各种hifi手机的主要目标消费者,该换的本来也都换过一波了。

只有不到1%的用户可能会有实质性不满,其他用户影响很有限(无非就是换个接口,充电时不能用有线耳机听音乐,或者买个无线耳机了事),同时还能推广无线化的发展,那这个决定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然后——虽然对于apple用户来讲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这个绝对数量却是不那么小的,尤其对于便携音频市场来说,很不小了。对于制造所谓hifi手机,或者便携一体机的厂商来讲这是非常利好的,如果有股票可以买我现在就去买chord的股票。

以及,1,2,3分类也不是完全无交集的。比如,看个视频之类的,可能大家都是1类用户;3类用户也不见得一直会带着一个便携一体机;就算大部分时间不拿手机听音乐的,有时候出门在外,也会直插手机听听音乐。而且苹果基本上算是砍掉了ipod产品线,算是默认iphone可以替代或者说包含ipod了,对音质方面的要求和考虑也一直还算是比较多的。这是我觉得可能苹果会有些低估了3.5mm口影响的地方。

--------

再,无线是否是未来的方向?我个人看法,大方向上是的,大格局上是的,但局部不是,短期内更不是。对于音质的要求,目前耳机和喇叭的换能方式没有变化,主流方式仍然是电压电流的模拟信号来驱动,这个短时间内是没有变化的,那剩下的,无非是把数字信号-模拟信号-放大这个环节做在哪里的问题。可以做在手机内部,也可以做在小小一个转接头里,也可以直接做进耳机里。对于音箱来说体积和供电没有太大障碍,其实爱怎么做怎么做,但耳机不是,如果按照比较高的标准来看,这几个部分对供电要求都很高,最好当然是独立做,合到一起,以目前达到便携烧友认可的水平而言,最小的体积也有mojo那么大。即便以原本iphone机内音频线路的部分而言,也是不可能塞进耳塞的,因此只从音质考虑无线化的初期几乎只能是劣化。我个人的看法,在这个阶段没有必要强行去掉3.5mm接口,其余厂商更不必跟这个风。非要体现创新,可以搞个平衡接口嘛。

网友:
太变态了,其次我也反感没这个耳机口,因为这这个,好久没用耳机听歌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