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我用 iPhone X 脸识别功能这么差?

楼主(2017-11-24):
把标题改了一下!免得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真的来挑事! 我只是随便一问,就想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的情况,是我用的方式不对,还是它确实就是这样。 根据那么多人的答案,我大致找出了两个可能的原因: 1、我这个手机其实是辅助,用的不是很频繁,没有一天到晚都倒腾它,就是接电话、回消息,可能手机没有熟悉我的脸。 2、到手那么多天,有几个人用过我的手机,我都是直接给密码他们自己输。我的女儿她经常拿来刷她的脸和我的脸,…

网友:
A说好用,B说不好用,C云评测,D读参数,争来争去口说无凭没啥意思。
录了一段连续9次Face ID解锁手机的视频,使用同时不断改变手机角度,均解锁成功。
至于好不好用你们评价吧。

补充一下,个人体验:眼镜、墨镜、3D眼镜、夜晚、阳光直射、拇指到中指距离~一臂距离之间(身高180cm)均能解锁,解锁时间、体验一致。
唯一不能解锁的情况是戴雷朋的时候。
(希望雷朋公司联系我支付软文费)

网友:
Face ID具有学习能力,我最初躺床上时是死活解不开的。后来过了几天就各种姿势能解开了
到现在变成遮住半边脸也能打开,只要不是鼻子嘴巴都挡着,解开 几率都很高(眼睛是肯定不能挡的)

至于你说的你女儿都能解锁,我没发现,我老婆是每天都要查岗的,而且我们是传说中的夫妻脸,眉眼长得很像。她每天拿我手机输密码,到现在还是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

唯一的问题是解锁速度确实慢。嗯,第一代产品慢是正常。大家觉得指纹快,那是因为已经忘记第一代的5s的感觉了。5s的时候也是那么慢,而且稍微有点水就无法解锁的。
且看下一代face ID吧

网友:
就像当年我开手机店的时候有人喷前苹果摄像头太差,还比不上OPPO的.为毛?因为OPPO前摄像头用了美颜,而苹果的摄像头因为太清晰,太真实了.大家都接受不了,我怎么可能那么丑,脸上那么多痘痘,皮肤那么黑.
而现在也有人用安全系数高,人脸识别偶尔解不了的苹果来和用相片都可能次次解锁这种烂到渣的安全系数OPPO对比,可能还有很多人说OPPO的人脸识别好呢.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网友:
我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脱了眼镜就解不了锁...

你们是因为近视脱了眼镜看不清,把手机都快贴脸上了.......吧?

人家Face ID也是有最短距离限制的。

网友:
因为真的不差啊= =
(*题主原问题:为什么没人提到iPhone X的Face ID其实很差)
一天解锁失败最多一两次,一般是自己不自觉地遮住脸(比如拿手撑着,埋进枕头什么的),而且这两天失败的情况已经几乎没有了。
早上不戴眼镜解除闹钟也没有出过问题。
(*题主的问题是学习了太多错误的样本)

另外那个bug并没有在iPhone X上遇到。反而是某iOS 8的iPhone 5曾经出现过类似的(不过是白色的图标就是了)

网友:
有人新买了个x,围观来试用x的朋友同事很多。A拿起来亮屏了,手机一看不是主人,拒绝解锁,机主输了密码,手机想还真是主人啊,有变化了,我得记住这个变化;B拿来玩了,又记住了B;记住了C;记住了D……至于原来的机主,手机对他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我的x开始买给老婆的,但是输入她的面容后由我备份恢复,安装APP等,手机不停在我们之间切换,识别率大概只有七成,加上屏幕较小,老婆跟我换了手机。我重新录入面容后,识别率9成,但很多时候会慢半拍解锁,体验还是不佳。随着我不停的使用,3天后,只要角度不是问题太大,基本实现了100%秒解,就是亮屏马上上滑直接进桌面一气呵成。

网友:
第一,并没有觉得难用,一天大体上遇到一两次解锁失败,调整一下姿势就可以了,不像指纹,至少四五次解不开,擦手也没用,最后只能输密码。
第二,解不开大多在床上没戴眼镜,或者是躺着脸朝上,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近视,所以不戴眼镜会离手机比较近。
第三,摘眼镜并不影响识别

网友:
更新
看来以后每回答一次这类问题,都得先说上一句低智商生物(包括但不限于猪、果黑、华为海军、云评测人)请自觉绕路,评论区我开着,但你们我肯定不回,否则太侮辱我的智商。

以下为原答案
谢邀,但我是来打脸的。解锁速度真的很快,不比指纹差。就我个人的情况,拿到手到现在识别失败的情况屈指可数,而原因主要也就两点,要么是我吃饭的时候平放在桌子上,要么就是我放在Lightning Dock上靠太近,总而言之都是角度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能一次解锁;早上刚醒,我也能一次解锁。录入的时候我是戴着眼镜的,然而摘了眼镜我还是能一次解锁,甚至戴了墨镜也没有问题。太阳底下能一次解锁,不开灯的房间也能一次解锁……总而言之就是一次解锁成功率真的很高,我觉得可能比指纹还高,毕竟每次洗个手没完全干的时候、指尖有微汗的时候,指纹肯定抽风。

至于题主的第二个问题,属于iOS偶尔的抽风,并不是X的问题。

最后再说几句,第一,知乎上已经有关于如何iPhone X Face ID的相关回答,里面的用户体验也不少。第二,题主这个问题问的很Egocentric。

网友:
问题的结果很简单,因为瑕不掩瑜,加上iOS的加持,成功是必然。

顺带一提啊,如果当年是面部识别先出,你也会吐槽指纹手上有汗就不能解锁的。你用你的X就好了,没必要被卓粉带着走。我用Lumia 950的时候,虹膜解锁也有一定几率解不开的。

网友:
手机会学习主人的脸。越用越灵 越用越快 你买到的可能是假iPhone X吧

网友:
个例不能代表整体

网友:
原因应该就是你说的第二点

本来就不差,距离远点,有最近距离限制的

网友:
我目前手上三台机器
iPhone X(face ID)
华为荣耀V8(后置指纹识别)
iPad Air 2(touch ID)

我个人没有手汗。。
戴眼镜。。
以上是前提。。

使用下来 iPad Air2的指纹识别率是最低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台机器的问题。。
成功率只有85%
反正很奇怪。。
尤其是更新了iOS 10之后。。
貌似之前还是挺好的。。

华为和iPhone X的识别率差不多。。
前几天iPhone X的识别率低于华为
现在只有放在桌面上识别率有点低
有可能是我脸距离手机有点近。。
华为目前应该是90%以上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不行。。
iPhone X现在也能达到90% 应该还在不断的学习

解锁速度上来说
的确是iPhone X比华为慢一秒左右。。
如果不是亮屏就上划 估计要慢2秒?
但对我来说 我能接受吧。。

给iPhone X用户提一点意见吧。。
首先。。iPhone X的芯片是有自我学习的功能的
所以不要觉得不准确就反复录入
这样faceID刚记录了你的特征又被清零了
会越用越好
所以也不要吧密码给别人 让别人解锁
学习也会跑偏的嘛
其次 解锁的时候保持距离。。
这很重要。。
faceID需要抓取你脸部特征与自己的数据比对。。
如果抓取不全 则匹配失败。。
最后 你可以通过亮屏直接上划来减少等待时间。。
尤其是你不需要看提示信息只是想进去用APP的时候

网友:
我歪个楼。
真的是现在知乎不能提问了么?
问什么都是断章取义,都是引战,都是带节奏。
你面部识别好用就不允许别家不好用?
谁惯的你们?

网友:
要是这么对比,我还能得出洗完脸以后,touch id解锁失败率百分之九十,但是face id准确率高太多的结论呢。

网友:
兄弟,你手机的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我重启一下就好了。
你试着把手机后边的那块玻璃拆开,是不是看到有两节“七号”电池???对的,你把这俩电池抠下来,再装上去,开机……是不是灵敏很多呢???
哥啊,498块钱,就这样了啦……正版都卖9000左右呢。

网友:
我是用SE的,合伙人第一时间买了一个。
他是觉得挺好的,骑车戴头盔也能扫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从兜里面取出来的时候,先上滑,手机到面前的时候直接就解锁了——这个倒是使用上面的速度跟touch id一样了。
原先还说取出来的时候,得先扫脸再上滑,这个使用不流畅——看来这点小细节苹果还是考虑到的。

网友:
11月3日首发到手以后已经把主力机完全过度到X上面了
FACE ID第一次设置以后一直都很好用,FACE ID经过这么多天的学习,现在已经可以在全黑的环境下毫无压力的解锁了,昨天刚试了下,全黑环境下,一只眼闭着也可以正常解锁
所以FACE ID真的不差啊

网友:
因为他们都手指天天出汗导致指纹不好用

2017.11.13更新
你可以说面部识别识别率还不错,别说比指纹识别率高
一大堆说面部识别只要离得不太近,只要不侧身躺着,摘了眼镜之类的,想说一句,指纹解锁只需要你的一个手指不脏就行。

网友:
没买,没用过,不知道答主说的是否属实。或许各种因素导致的个人体验不同吧,从各种反馈来看大多数人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但不排除少数用户体验不好,其实各种品牌的手机都一样,部分用户满意,部分不满意。
       但高端产品用户可能更喜欢隐藏部分缺点而不愿意讲,这个逻辑似乎有些奇怪,但可以想想花了好几千买了部手机本来逼格满满,如果天天说手机烂,你不是说自己人傻钱多嘛,何况钱还不一定多(说的是普通用户,年入百万千万以上是请忽略)。
         品牌也是价值,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价值,高端用户更在乎身份认同,多数人不愿意说自己的东西不好,自降品味。
        另外,见过谁带上万甚至几十万的机械表天天说时间不准的么?然而几十万的机械表依然没有几十元的电子表手机来得准,几百万都不行。
        但为什么带机械表的远多于带电子表的,因为有钱人需要的是高价,合理的高价,高价是身份,高价是品味。机械表的高价的合理性是他精密的生产工艺和外观设计,有这就够了,实用性不是最主要的。
        我没有仇富,之所以说这些是希望部分用户不需要盲目跟风。有钱爱怎么花都可以,大部分人要养家糊口,娶妻生子,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过日子,那就没必要跟风了,两三千的已经满足你绝大多数的功能需求,三四千的往往不但功能不错,各项品质也不差多少。再往上价钱的产品虽然品质可能更好,但大多数的价钱主要是品牌价值的体现。当然,这里说的是大概这个样子,具体还有看具体产品,不可一概而论。
        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还是根据自己需要吧,重要的是理解自己,看清自己。

网友:
因为你每天化妆不一样啊,手动滑稽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不是很实用,解锁自己点才叫密码啊!到时候下一代升级,这个识别功能你对着手机五六秒他才能解开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