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机器的新发现,给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17-11-24):
维修地点,江苏淮安鑫瑞电脑,(原鑫晨电脑)
维修人员:邵三郎。
接手一台东芝电脑说不开机,看外观也是很老的机器,背面型号是pro s300,这个机器似乎不是国内的。

上电,发现不开机,电流0.04,具体有没有待机,先戳一边电感发现没有一点电压,遇到这种情况就戳一下pwm电路上管d级有没有19v电压,发现没有,so第四来,不过隔离,看隔离发现隔离管一端有19v,一端没有,看g级是19v,隔离管是p沟道的,应该会有电阻串联分压控制g级导通,目测主板上有两个电阻与g级相连,然后还有一个小三脚管控制串联分压的下部电阻接地,量小三脚管g级没有电压,看来应该是什么芯片控制的,没有发出这个信号,万用表一顿戳,找不到哪个芯片控制的,主板装起来了,手画个吧,将就看。

图纸吧,幸运的是找到了,强大的迅维。开图纸分析,看图纸发现控制小mos管导通拉低串联分压电阻下端电阻接地的信号叫cdcin-s5p,

顺腿摸蛋,发现是东芝芯片发出的,这个芯片是不是很眼熟?对,类似于thinkpad的东芝芯片,

查条件,看看这个sb东芝芯片为什么不发出cdcin-s5p,电压,时钟,复位,查了个遍都有,

这时候就在想条件都满足不发出信号是不是坏了?不着急,应该还有一个类似于acin的检测信号,但是信号这么多,查个吊,就隔离管前面有电压,那就查隔离管前面电压分出的检测信号,一查发现,唉吆喂,眼睛瞎,明明是15v,的输入电压,立马调到15v,开机,不得不怀疑是充电器坏了,同行用的19v电压吧。

由于机器急要,客户拿走了,就没来得及拍主板图片,只能借助图纸分析一遍。附亮机图

网友:
这是啥新发现,东芝老机型用的是15V电压的适配器,而且背面有标的。

网友(点评):
背面没有标,我已经发出来了

网友:
老铁 看了半天没看出门道 ,原来是 适配器电压不对 ……

网友(点评):
客户充电器坏掉了吧,同行用的19v,不开机,就拿给我了,我也用的19v,发现开不了机,一顿检查,发现适配器电压是15v,19v接入,公共点电流会大一点,于是东芝芯片检测就不对劲就会切断隔离。

网友:
条件查一遍,不过隔离。突然一看,卧槽,电压不对

网友(点评):
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离奇,以前修过一个读卡器铁壳子下面短路的,5v转换电压后继短路,烧鸡少不出来,我一个一个断,断到读卡器发现阻值恢复正常,于是拆开读卡器,把烧黑的地方刮开飞个线。

网友:
机器没问题吗? 高4v电压 开不了机? 15v适配器也不好配啊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出门道 ,原来是 适配器电压不对 ……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修好也不好用啊。。。。。。。。。。。。。。。。

网友:
这个机器你都能找到图纸,实在是不容易!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事遇见的也不少,干过几回这种事,事后感觉。我擦刚才脑洞丢了吧

网友:
鬼子的机器 很多电压超了会保护不开机的

网友:
不知道电池的地方有没有贴标, 现在ACER、 ASUS新机都把电压、 电流标籤贴到电池的地方了。 小白还学到了so第四来,顺腿摸蛋,有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没有标,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有些老机器是15v的,也有人说老机器没有修的价值,其实不管什么机器修好一百块钱不赚吗

网友:
差点把楼主坑惨了        哈哈

网友:
老机器有些事15V  有些事20V  但是一般都可以啊

网友:
不说还真没留意,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电脑是好的      电源不对?

网友(点评):
是的,东芝芯片会检测公共点电流的。

网友:
一般碰到没见过型号的机器,都会条件反射的看下标识的匹配电压和电流。没有标识电压的机器太少了,这次也可以提个醒。

网友:
还有图啊不错

网友:
小日本的原装主板不好修

网友:
被你发现了,哈哈,适配器不对。。。

网友:
所以说呀,拿到机子一定要细心,很多时候马虎一点就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机器能找到图纸,太不容易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也是开不了机,闪8下黄灯的

网友A:
。。。。。。大哥你超压了哈  不知道你搞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15V很正常呀 包括老的IBM都是低压的  16V的 包括苹果的

网友(点评):
没有标贴的情况下你怎么知道是多少v的?就不能关注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超压了哈  不知道你搞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15V很正常呀 包括老的IBM都是低压的  16V的 包 ...

你这也不能叫新发现呀    分析的不错的绕了一圈是电压高     也许是我修老爷机太多了 这种都是15-16V 叫他新发现有点过了哦

网友:
跑了一大圈原来是电源电压过高保护了,小鬼子的电路设计的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