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30微短路

楼主(2017-11-24):
b40-30按开关无反待机0.01 有时候跑到0.30闪红灯短路

网友:
说得有点简单,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如果是跑0.3闪红灯掉的话,你测下后级的转换是否都正常

网友:
你再怎么也得把你的分析写出了吧,短路测量了哪短,这电流看样子要不CPU电压没出,要么二级电压没出,要么就是你说的哪个电压短路了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的故障情况,描述不清晰,具体你自己也要检测一下

网友:
0.3时摸摸哪里烫。。一般35v供电的先行好短。。。。。

网友:
测供电芯片有没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