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键盘不正常,也要求助了

楼主(2017-11-24):
品名:三星np-rf511
症状:键盘在系统里测试部分不能用,但不错位;在pe里测试,能用的全错位,比如按h,出现的是r,也有部分不能用。
维修动作:
(1),想当然的,换了键盘,症状依旧。
(2)打键盘接口阻值,共25针,24脚对了值是778,一针无穷大。找电路图,没有,淘宝也没此宝。一狠心,拆接口,一看,对地值无穷大的那脚果然是空脚。哎......

3)看 ec与键盘接口间没有电容,只有几个7个10k电阻,电压3.3V,这应该是上拉电阻了。没坏。

(4)找ec吧,没有,又淘宝回来一块,上机,症状一样。

5)我再淘宝,买了个bios,心想,不会是ec脚位配置问题,好,刷好上机,症状一样。
(6)正在发呆中,正在发贴求助中,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一共有四个usb,三个能用,其中一个不能用,不能用的那个中间两脚对地值比其他的高一百多,难道要从这下手吗

网友A:
可能跟USB口不正常有关系,USB是桥直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USB口不正常有关系,USB是桥直通的吧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usb电路不正常,影响了桥,桥再又影响了ec的正常。如果是这样,也麻烦,没图纸,直接换桥吗

网友B:
换过屏幕吗?       部分三星机器换屏幕后会导致键盘不能用或者错键    比如 RV4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屏幕吗?       部分三星机器换屏幕后会导致键盘不能用或者错键    比如 RV411

我是用的外接屏,内屏没接,这应该能证明跟屏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屏幕吗?       部分三星机器换屏幕后会导致键盘不能用或者错键    比如 RV411

拆开屏仔细看了,没换过的痕迹。那个正常进系统,部分键不能用,跟屏有关系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的外接屏,内屏没接,这应该能证明跟屏没关系吧

不接内屏也不行,我试过一台机器,不接内屏键盘也会错乱,必须接上屏才能正常,而且得是原机带的屏,如果换屏的话,就得把原屏的一个ROM拆换到新屏上,要不然键盘也会错乱,不能用.你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7990-1-1.html,证明不接内屏也会导致键盘错乱.

网友:
这个就麻烦了    会不会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接内屏也不行,我试过一台机器,不接内屏键盘也会错乱,必须接上屏才能正常,而且得是原机带的屏,如果换屏 ...

这个我自己也已经证实了,不接内屏,是会错乱。现在我想知道,接了内屏,正常进系统了,有部分键不能用,这个跟屏线或屏还有关系吗。真让人纠结

网友:
这种问题,不敢说100%,至少99%的可能是要换桥

网友:
其中一个usb接口中间两脚对地值与其他usb接口不一样,是此接口与桥间有一个8脚芯片导致的。这个应该不能做为突破口,因为芯片另一头,相应的两根线对地值与其他usb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E:
外挂usb键盘正常不正常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挂usb键盘正常不正常先?

外接usb键盘正常,我忘记说了

网友F:
USB的数据线是从南桥里面直接接出来的,如果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不正常,可能南桥USB模块坏掉了,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的数据线是从南桥里面直接接出来的,如果USB数据线对地阻值不正常,可能南桥USB模块坏掉了,换南桥吧{:4 ...

其中一个usb接口中间两脚对地值与其他usb接口不一样,是此接口与桥间有一个8脚芯片导致的。这个应该不能做为突破口,因为芯片另一头,相应的两根线对地值与其他usb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F:
内屏不接,按键乱按,可能跟这些功能模块的复位有关,看下EC上带不带BIOS,可能ecBIOS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屏不接,按键乱按,可能跟这些功能模块的复位有关,看下EC上带不带BIOS,可能ecBIOS有问题吧

此机ec不带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自己也已经证实了,不接内屏,是会错乱。现在我想知道,接了内屏,正常进系统了,有部分键不能用, ...

学习了,不接内屏导致按键错乱,从未遇到过,什么原理哦,小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内屏也不行,我试过一台机器,不接内屏键盘也会错乱,必须接上屏才能正常,而且得是原机带的屏,如果换屏 ...

三星的有关系的 要把屏的程序写到新屏的程序里面才可以的

网友F:
疑难杂症刷BIOS,BIOS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疑难杂症刷BIOS,BIOS在这个过程中起的作用很大

你也不看仔细了,bios我都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不是耦合电容问题。。。。。。。。。。。。

贴子里说了,没有耦合电容

网友:
我教你一个好办法,绝对管用,换块板试下,也许不是板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呀

网友:
没换过屏

网友:
不要被带偏了哦,,,,,,,,,,,,,,,,,,,,,,,,,,,,,,,,,,,,,,,,,,,,,,,,,,,,,,,,,,,,,,,,,,,,,,,,,,,,,,,,,,,,,,,,,,,,,,,,,,,,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H:
我曾经遇到一个  就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我记得 三星 如果换屏幕的话,会影响键盘使用 错误,换键盘也是这个结果,还得把原平程序找到 刷到新平程序里

网友I:
仅供参考 记得不清楚了 ,但是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曾经遇到一个  就是键盘接口的问题       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接口我都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仅供参考 记得不清楚了 ,但是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的

屏没换过。后来另一个师傅试机时,居然正常了,再全部装回去又不正常。再拆开,怎么折腾,都是键盘有部分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