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740W 解锁BIOS密码后无法写入序列号,开启不了VPRo。请前辈指点!

楼主(2017-11-24):
hp 8740W 解锁BIOS密码后无法写入序列号,开启不了VPRO,各种版本的nbdmifit\cpqtag都用了,均无法写入,也无法开启vpro 。刷了其他机器的完整BIOS至少6个,开机都无提示了,其他都正常,但是全部都是风扇狂转,那噪音受不了,又刷回来了,每次开机都有警告及提示本也无所谓,只是自己老是想弄明白为什么写入不了,刷了其他机子的BIOS为什么风扇就不受控,请高手指点,谢谢!(对了,我还刷了8540W的BIOS进去试了下,都能正常使用,就是风扇不正常,一直重复像猛踩油门又放开一样,哈哈。另我还花了好多时间找了下正常BIOS里序列号的位置,原想找到了可以手动把序列号等加进BIOS后又刷进去,找了几天,眼睛都看麻花了,搜索关键字符找不到,一页页找也没有,整得我头晕眼花。)

网友:
找万能的淘宝 。。。。。。。。。。。。。。。

网友:
上传无序列号的BIOS,风扇正常的

8740w 无序列号,vpro没开启的但风扇正常BIOS.rar

网友:
上传有序列号的,除了风扇狂转,样样正常的BIOS,我自己坏板上备份的

网友:
请高手帮我把有序列号的BIOS(风扇不受控)中的的各种序列号复制到无序列号的那个BIOS里面并开启VPRO,我刷上应该就行了.

网友:
重新刷了个裸BIOS,用cpqtag成功写入了序列号,开启了VPRO支持,已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