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85 加电不显

楼主(2017-11-24):
Z485 的机子第一次开机可以正常使用 只要不关机用一天都没事 但是关机后再触发就不显示电流跑到1.0 要拔掉电源等一会儿再开机就可以 遇到两台了 一样的问题 钽电容都换过一遍 外设也拔过 BIOS也刷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 求助
掉电

网友:
看一看显卡是不是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显卡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