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掉电完美解决

楼主(2017-11-24):
接到机,接电开机,一 看开机掉电,电流在1.1-1.2跳一下就掉了,各大电压都正常,用风枪吹了下显卡还是不行,上BGA焊,焊了还是不行,就看了论坛,好多都说是Bios问题,就刷了还是一样。就放一边先修别的,一放就放一个星期,刚好今天没什么事,拿上修一拿上来秒了,开机刚好手放在无线网卡上,怎么那么烫,拆了好了。

网友:
有时候修机子实在修不出来可以放一放   说不定过段时间就有意外发现

网友:
无线网卡短路导致的啊,一般我拆机器武器网卡都拆掉了

网友:
楼主厉害哦。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放一放  思路就不一样

网友:
修机全靠运气啊,运气好就秒
:kaixin:

网友:
最近也在烦一块NUC的主板,南北桥都在cpu里面……被静电打了,不开机,电流感觉也正常,USB后面两个1200多,前面为0………不知道把那里打坏了………如果南桥挂了也就cpu挂了………

网友:
有些机器修的没思路的,放一边抽支烟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自检的时候,无线网卡和外设,板载网卡都要注意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掉电就是无线网卡坏引起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