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

楼主(2017-11-24):
故障 插上显卡版电流不动  不插显卡版 电流有跳变  开机一长两短

网友:
这机我修过,就是显卡板坏了,换了就OK

网友:
显卡版 换了 还是一样 。。。。。。

网友:
求高手解释,同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
没遇到过 ,检查下 显卡电路 吧。。。。。。。。。。。。

网友:
这毛病应该很多啊   没有解决的吗   求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