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那位联想拯救者I5ISK CY420/CY510 NM-A711主板图纸或者再修的机器帮忙看一下元件的

楼主(2017-11-24):
求那位联想拯救者I5ISK CY420/CY510 NM-A711主板图纸或者再修的机器帮忙看一下电阻的阻值。
主板进水掉件了,找不到图纸。求好心人帮忙。
版号: CY420/CY510 NM-A711
电阻元件:r446

网友A:
you时间 帮你拆开看看。我机器摔的 不大想拆啊

网友B:
你ixian装一个 10K的电阻 试一下呢?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先装个10K的,因为它板上很多,上拉作用的话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时间 帮你拆开看看。我机器摔的 不大想拆啊

谢谢,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ixian装一个 10K的电阻 试一下呢?

我先装一个试试看看。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先装个10K的,因为它板上很多,上拉作用的话都可以用。

其实我不敢随意装。一般我都按图纸去找,或者确定这的电压计算

网友:
有没有再修的机器帮忙看看一看看,求救````WUWUWUWUWU

网友:
有哪位大佬在修的帮忙看看电路。再线等。┭┮﹏┭┮

网友D:
就是10K的电阻,,我现在在修没图纸啊

网友E:
是问这个电阻的阻值吗?R446位置电阻阻值为10K欧姆

网友F:
按照图纸计算电压,再到其他板子上找一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10K的电阻,,我现在在修没图纸啊

谢谢。机器已经取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问这个电阻的阻值吗?R446位置电阻阻值为10K欧姆

谢谢。机器已经取走了。感谢太遗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图纸计算电压,再到其他板子上找一个就是了

无图纸。看的。没办法计算。haha!!!

网友:
自己用的,一模一样,进水不开机了。苦于无点位图,郁闷中。

网友:
只有CG520 NM-A801的点位,不知道能不能对的上,没有主板核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时间 帮你拆开看看。我机器摔的 不大想拆啊

你好 看到后可以帮我看看 pu600 和PU620 是什么芯片吗  2修 没给装上 也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