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 经常自动关机

楼主(2017-11-24):
苹果6扩容过后摔了一下,会出现重启大概要重启5分钟左右才开的起来    想问下是不是硬盘虚焊了  还是什么问题   求大神指教

网友:
这个不一定        刷机看看

网友:
电池有数据吗,可以试试刷机看报错

网友:
扩容后的机器摔过,虚焊的几率比较大,也要看是低温锡或是高温锡,最好是拆下来看看

网友:
刷机后按报错代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