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实地二期学员秒杀触发大电流

楼主(2017-11-24):
        今天早上,张老师讲完课后,就拿出了一块故障板苹果6代的来修,上电无漏电,触发后电流定到了700多,板还有点发烫,心想一定是哪路供电短了,就先取下电源扣,测了下硬盘周围的滤波电容,发现1.8V的一个电容蜂鸣,又测了其它几路供电,没发现有短路,心想一定就是这1.8的供电短了,但1.8的这路供电滤波电容有点多,一一拆感觉麻烦,就打开点位图看了下1.8V这路供电的电容分布,薰上松香,上电触发,马上就看见我刚才测的硬盘旁边那个电容上的松香化了,马上断电,用小刀撬掉那个电容,用万用表打值,不短了,在上电,触发后电流正常跳变,断电,扣屏测试,正常进入系统。到此维修结束!
          时间仓促,没上图。

网友A:
无漏电  和电流700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漏电  和电流700多是什么意思

接电不漏点,触发大电流700毫安,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漏电问题 大短是最简单得

网友:
这算不算的上秒杀男。。哈哈哈。。楼主厉害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
漏电问题 大短是最简单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