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加焊解决!

楼主(2017-11-24):
  接到客户机器,开机风扇一直转,无显示,更换内存无果,最近接到H61修桥的机器也特别多,二话不说直接干桥吧!干桥后完美点亮!

网友A:
无理由 干桥吗    H61 虚焊的 不是太多吧

网友:
h61真的有很多问题是上BGA一干就能解决的,我上次修个不触发的,查来查去,干桥OK

网友B:
我有个华擎的H61,频繁死机,也是干桥维修好的

网友C:
还没遇到,因特尔单桥也不行了么~

网友D:
内存也一起烤啊,H61焊过容易返修吗。

网友:
桥要是虚焊 ,返修率多

网友:
我也觉得干桥返修的多

网友:
H61的板,这么干的很少能修复,即使换个桥也不见得这么容易修好。
有一种可能是:你上BGA后,同时加热了其它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理由 干桥吗    H61 虚焊的 不是太多吧

修过很多案例这样的!干桥就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华擎的H61,频繁死机,也是干桥维修好的

风扇狂转,点不亮也可以尝试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遇到,因特尔单桥也不行了么~

单桥的更容易挂,H61是刚出来那批都有问题多返修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也一起烤啊,H61焊过容易返修吗。

加焊过很多次,没有见返修回来过,主板一般加焊就可,笔记本帮重置一次!

网友:
不会吧,H61虚焊的很少遇到,这个桥的功耗很低发热量很小的

网友:
楼主用的那个型号焊接设备,好用不?我们也想弄一台,桥接触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可是大名鼎鼎CF360迅维的!够用了,拆黑胶都没问题!

网友:
技嘉H61板加焊桥好的很少遇到,多数是小电阻 小三极管坏

网友E:
实话说,桥坏的很少,我只碰到2例, 一例是RSMRST拉低了,一例是SLP4 插电源就自己跑出来了,其他的都是三极管和运放器周围的小电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话说,桥坏的很少,我只碰到2例, 一例是RSMRST拉低了,一例是SLP4 插电源就自己跑出来了,其他的都是三 ...

都学习了,都是经验呀!迅维真是个好地方!

网友:
单桥还是 不稳定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