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攻,寨板寄修回来后置音频孔没有输出求解答

楼主(2017-11-24):
华南寨板,寄修换cpu座子。不得不说原厂维修实力强大,座子上断针弯针,换了座子和新的一样,一切都很完美,唯独试机才发现后置音频面板上的绿色输出孔,无论怎么插都没反应,扬声器没声音,前置音频正常。后面捣鼓了一阵,发现后置的输出孔插进去3分之2就有声音了,正常,但是插到底还是没反应。目前只能保持半插半露的用着,感觉很不爽很不到位,官方解释是物流运输震到了,求老哥们发表讲话!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试试换个比较紧点的插头,另外,如果系统内安装了音频管理软件的话,看看插进去之后系统有没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吧,试试换个比较紧点的插头,另外,如果系统内安装了音频管理软件的话,看看插进去之 ...

换了两个插针都一样,就那个绿色孔插什么都没提示,其他两个孔只要插进去都有提示

网友:
自己认了吧 ,没啥办法,你能咋地

网友:
                            华南X79 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