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70开机0.06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11-24):
待机正常,点开关,电流0.06,测试到3D3  5D5都没有,看图,这2个转换由Q3605控制。5脚3.3  6脚12V。2脚没电压,是S3。测量没阻值,只要2中可能断电或桥。q3603这里S3正常而Q3605的没有,能确定短线,直接连接过来,开机了,电流0.5几 换CPU显示正常了。机器已经给客户了,没来得及拍照

网友:
缺二级电压的开启,公共点的转换电压没出来,确实不是通病,基本没遇到过

网友:
纬创资通的哦。。 看到这个卵 电路 就知道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有换CPU吗, 看分析上应该是没有。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两下子就搞好了,多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5V 后继电路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写的帖子这个我表示没看太明白啊